同等值的电感可否替换

楼主(2010-08-19):
在网上看到说只要 电感量、额定电流、品质因数相符合就可以替换
上图的铁芯电感L是否可以替换为等值的磁芯/工字/色码电感?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说法可以成立。
图上原电感用铁芯的?铁粉芯吧?应该可以换吧,你试试看。

楼主:
是铁芯的
有位师傅是这样说的:“千万别用色码电感!色码电感主要用在弱信号及小功率DCDC里。这种高压场合不宜”
好像他只认准了铁芯的,其他的工字,磁芯,色码都不行

网友:
12V升压到106~283V?这么高的电压色码电感的耐压肯定不行,不过34063的频率用铁心会有涡流问题吧?

网友:
IRF840放错位置了吧?应该放FR107前面的吧,不然导通时把输出也短路了。

楼主:
呵呵!是放错了
电路是12V升压到170V

网友:
实践证明行,它就是行。一般而言,铁心的磁滞较大,不宜用在高频开关电路上。

楼主:
我就是比较倾向于用工字的,具体行不行,就看实际电路了

网友:
不过漏感对产品的指标有影响,使用非闭合磁路的元件时要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