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Keil 的lib文件

楼主(2010-08-19):
一般来说自己制作的lib文件都要添加到工程之中才能使用,
请问能否制作成像软件自带的那种库文件,放\Keil\C51\LIB文件夹里,使用时直接包含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在OUT那里选择生成库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生成库之后怎么使用呢,是不是还是要像C文件那样添加到工程中,我想要的是让它具备系统自带的lib文件的功能,不需要手动添加到工程中也能使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生成库之后怎么使用呢,是不是还是要像c文件那样添加到工程中,我想要的是让它具备系统自带的lib文件的功能,不需要手动添加到工程中也能使用~

你把库头文件include一下,然后把搜索路径设置好即可。

网友:
http://hi.baidu.com/jerkoh/blog/item/f0f605947b162b17d31b70c3.html

网友(2015-01-14):
貌似工程里面用.lib文件的话,有些代码就没有办法用F12跟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