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hread里FatFS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麻烦问一下,我怎么只找到filesystem\dfs\filesystems\elmfat里的deskio.c,再往一下级的驱动文件路那儿去了?我想看看一些驱动的写法!

网友:
deskio.c 就是驱动了

网友:
diskio.c不是驱动,在DFS中,diskio.c文件没有被用到。相应的函数实现都挪动到dfs_elm.c文件中,并与RT-Thread的设备模型进行适配。

通过与RT-Thread的设备模型适配后,ELM FatFs就能够使用所有向RT-Thread注册的块设备,即如果是把一个文件注册成为一个块文件,那么也能够把这个文件变成一个单独的文件系统,即文件系统中的文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说怎么看也没有调用diskio.c里的文件么,那我好好看看这块是怎么实现的!定了块板,先看看,板子回来好好玩玩!现在用的stm32+ucos+ucfs+usb+ucfs,lwip正在学习中,看咱们这个系统好久了,熟悉的话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