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OS管发烫利害呢?

楼主(2010-08-19):
如上图,我想用MOS管推动线圈,但是发现MOS管烫得利害,是怎么回事?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
这跟你的驱动级电路有关

网友:
而且5V的驱动电压也低了,10V以上的电压比较合适

楼主:
我的是单片机输出的方波,刚才我又分别用10K和1K的电阻上拉到12V,但是还是发烫得利害。

网友:
测一下 线圈 开启电流有多大  最好串一个电阻

楼主:
有差不多2A,不过我是线圈,没有磁芯,是否频率不够?

网友:
你这里C1有什么用,跟线圈发生振荡了吧

楼主:
是的,与线圈构成谐振功能。

楼主:
我输入方波的频率有50KHZ

网友:
LZ在做EMP?呵呵(偶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估计是想用来无线输电.

楼主:
请高手们帮手提供点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单片机输出的方波,刚才我又分别用10K和1K的电阻上拉到12V,但是还是发烫得利害。
---------------------------------------------------------------------
单片机输出直接驱动20N60这样的管子是不合适的,应加专门的驱动电路,因为MOS的输入是容性负载,如果驱动脉冲边沿不好,50K的频率下,效率很低,输出甚至变成直流.

16T不加磁心,估计电感量也太小.

网友:
楼主,要加过流二极管~

网友:
磁场饱和了,所以提高频率,或者加磁芯,如果是产生恒定磁场,线圈两端并续流二极管。另外你栅极驱动直接驱动没有问题么(我没有看器件手册)通常10V开启才能到最佳。栅极做到1us以内比较合适。可以用专用芯片或者三极管搭一个驱动电路,论坛里就有。

网友:
给mosfet加个图腾驱动 电压大于10V  还有GS之间要接10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回13楼,这个不能加续流二极管吧?如果加了,电压不是被限制了么?我这个有200V左右的电压的。

15楼,怎么加图腾驱动?是什么样子的?没听说过驱动还有图腾的,能否提供一点,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你那个电路振荡了没有啊,我做了一个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正在找问题了,呵呵

网友(2010-11-07):
振荡电压要10V以上,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图腾就是PNP&NPN组成,驱动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