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10分钟自动关机,快郁闷死了?

楼主(2010-08-19):
这两天搞SIM900问题接二连三,现在是运行10分钟就关机了,串口收到 “normal power down”VDD_EXT 电压变为0V,郁闷我了。谁能救救我啊

10分钟 就是10分钟,我观察了好几次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设计图纸发上来 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监测模块死机的,10分钟后关机重启,监测部分没起作用

网友(2011-04-01):
朋友 我的模块开不了机,pwrkey按手册上说的低电平一段时间,就开机。可是我试了,vdd_ext低电平时是2.95,高电平时就是2.57,,你知道吗?

网友:
用sim900模块的还不少呢 关注中 正在开发程序。。。

网友:
多数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是RC还是I/O控制的?断开原来的开机控制,先改成手动控制开机观察一下是否还会在10分钟左右关机。
使用AT+CBC  命令监视模块电压是否接近3.2V,低于这个极限会自动关机的

使用AT+CMTE? 观测模块温度值

像楼上所说,大部分时候问题在供电电源上。

网友(2012-08-03):
在用sim900,关注一下

网友:
SIM900的电源设计很挑剔,现在我们都忌讳莫深,现在改成深圳一个公司的了,GU900D

网友:
我的是能收到短信,但是用PC发命令居然没反应.......

网友:
是不是你的模块电源电流不够,导致模块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把电源拉低,在无线通讯中这类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