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让什么机器剥开的,剥的我手痛死了

楼主(2010-08-19):
这个嫩的用手剥,剥掉一斤赚3元,大概40分钟时间剥好。 (原文件名:1.jpg)

老的用老虎钳,剥1斤赚1.5元,最后要烘干的 (原文件名:11.jpg)

去年的 (原文件名:21.jpg)

去年的 (原文件名:22.jpg)

我比较懒一天剥个10斤到20斤就不得了了,真希望有个机器剥这个啊,我那手指痛啊。。。以前电视上讲是有个公司有剥这个的机器的,是用超声波破壳的,现在正在研发激光破壳的,但他就是不卖,也不肯讲多少钱。

网友:
这是什么?

楼主:
吃的,鸡头米,芡实

网友:
超声破壳应该比较靠谱,激光……就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辛苦~~~

磨盘来一下

搞的外壳裂了再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的肉很嫩的,一包浆,看第5,6,7图片上手指上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见到过 有一种钳子可以剥,类似剥线钳那种样子中间留有足够空间,自动机器貌似有类似的。

改成自动剥也可以的:振动选择大小,符合一定均匀体积大小的,滚到一个管道(不同大小分不同钳子缺口大小)档位-》凹坑定位-》检测到有一个到位-》剥钳压下,剥壳-》甩仁-》下一个

网友:
小动物怎么剥这个东西的壳?
可以用腐蚀方法吗?
切割钢管的管刀可以吗?圆周方向来一个切割环

网友(2010-12-16):
就是留一个圆形差不多大的空间,其他位置是利刃,然后往下一扣,一拍,就出仁了。

网友:
一个铁片,砸个半圆圆坑,另一个铁片一样处理,两个片子用一个合页一样的东西结实的,连接起来,合上以后空间大小和里面的仁差不多大,或者稍大,上面铁片圆外部分留点利刃或者能切掉外壳的东西最好。

网友:
http://www.google.com/images?hl=en&source=imghp&q=%E9%B8%A1%E5%A4%B4%E7%B1%B3%E5%89%A5%E5%A3%B3%E6%9C%BA&gbv=2&aq=f&aqi=&aql=&oq=&gs_rf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