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个uboot-2009.08—tekkaman能从nor flash启动,而不能从nand flash启动,不是

楼主(2010-08-19):
为什么同一个uboot-2009.08—tekkaman能从nor flash启动,而不能从nand flash启动,不是既支持nor启动有支持nand启动的嘛?

网友:
这也要看移植的时候有没有实现相应的功能。从nor flash启动,代码可以直接在nor flash运行,并将代码复制到Sdram,从nand启动时,芯片会将nand第一个block的4k代码复制到内部人ram,所以启动程序要实现nand读驱动程序,将代码从nand复制到sdram的相应位置,然后再跳转到那里运行,这部分代码必须不能超过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