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3硬解码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8-19):
想用 “单片机 + mp3解码芯片 + SD卡 + 功放 + 喇叭” 做一个mp3,请问:是不是只要从SD卡读出mp3文件,原样送给mp3解码芯片就行了?单片机不用再做处理了吗?就像读txt文件送给串口一样?

网友:
以 M16+VS1003+SD卡+...坛子许多前辈方案为借鉴,大概是SD卡读出的FAT32的文件通过M16主芯片SPI模式 传送到VS1003解码芯片,所以说楼主所说单片机不用再做处理 不好说! 多一颗单片机流程

楼主:
所以有此一问。哪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