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谁能帮我看看这个光电编码模块问题在哪?问什么只知道加计数而不知道减计数?

楼主(2010-08-19):
又谁能帮我看看这个光电编码模块问题在哪?问什么只知道加计数而不知道减计数?

两个模块的代码分别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eepdirect is
  port(
      A,B :in std_logic;
      direct:out bit
      );
end deepdirect;
architecture behav of deepdirect is
begin
   process(A,B)
   begin
   if (A 'event and A ='1') then
       --wait for 20 ns;
       if (B='1') then
       direct<='1';
       else
       direc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eepcount is
  port(
       direct :in bit;
       A: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deepcount;

architecture behave of deepcount is
begin
process(A,direct)
variable cou: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variable sel: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variable zhongduan:std_logic;
variable ql: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计数值或初始值
variable qm: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ariable qh: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ariable qhh: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if (A 'event and A='1') then
     if (direct='1' ) then
        if (cou="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then
            cou:="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else
            cou:=cou+1;
        end if;
        q<=cou;

    else  --上提
        if (cou="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hen
            cou:="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else
            cou:=cou-1;
        end if;
        q<=cou;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当A超前B90°时加计数,当A滞后B90°时,减计数,计数值传到q输出
实际效果只有加,没法减。不知何故。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768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281229961&bbs_id=9999

楼主:
关于前面的那个deepdirect部分我做过波形仿真,是正确的。
我又在电路板上面分配管脚,不同的信号,结果就与波形仿真不一致。及direct输出管脚始终是高电平,不受a,b相位差的影响。
我怀疑是硬件接口的问题。因为a,b两路信号是由51单片机产生(5v),然后与fpga的管脚直接进行接口。问题可能处在这.

楼主:
进过反复测试,发现确实是接口的问题。
软件方面是正确的!

网友:
哥哥,能说明下这接口存在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