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款恒流开关电源给超级电容充电,请高手推荐一下

楼主(2010-08-19):
最近有的项目,老板要我设计一个超级电容的充电装置。

电容是25V 2F的,充满的电压是16V

如果说Q=CU
Q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这样可以推导出
t=UC/I

我算了一下如果用一个开路16V最大电流20A的恒流源给电容充电,大约3.2s可以充满
不知道我这样计算对不对

还有哪里能买到或者定做这样的电源,价格大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好像不是这么计算的,好像充电比例=1-e^(1/RC),R是充电电路的等效内阻。

我们冲法拉电容好像没这么复杂吧,直接串个电阻接上电源就是,电阻决定充电时间,只要电源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电流就行。

楼主:
串联电阻的方式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越充到后面越慢

这个项目对充电的时间有一定的要求,因为电容要反复的充放电,所以才想到了用恒电流的方法

楼主:
http://www.zaoxin.com/?product-78.html

在网上找到了一款,参数上看应该能满足要求,但是这个是实验室用的桌面式的
有没有模块式的呢?

网友:
这里有符合你要求的东西,你可以用S-350-15调整输出到16V,最大电流23.2A

网友:
ls各位:不好意思!
搭车问一下:我的电容要充到2000v,2000uf,
不知道哪里有恒流或者恒功率的模块,恒流的话电流大约在3A左右?
谢谢!!!

楼主:
wochai :

谢谢你的推荐,今天去中发转了一圈,没找到你推荐的那款
但是找到了MW的另外一块,开路24V,恒流20A的电源,电压可以调整

等电容来了我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要注意过流保护方式,最好是限流保护,其次是打嗝方式,不能用切断输出方式的
电容刚开始充电时,100%是过流了

网友:
2000uf???这算超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0uf???这算超级电容?

对不起,lz的是2F的,我的是2000uF/2000V的。

楼主:
实验证明用带恒电流功能的开关电源上电效果还是不错的。

从上电到充满大约需要2~3s的时间,而且反复放电充电开关电源都工作正常。

网友(2011-08-30):
超级电容容量很大,内阻很小,正负极类似短路,充电一般需要限流充电,恒流充电时间t=C * U / I, I为恒流值,U为充满后电压,C为超级电容容量

网友(2012-07-10):
限流保护的打嗝保护怎么弄

网友(2012-11-06):
按照楼主的公式是怎么算出来是3.2s的?

网友:
现在解决了没····坛主出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