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478使用EMC读操作时地址线跳变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最近在使用LPC2478的E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时出现的一个问题:

当配置EMC后(使能EMC,其它寄存器默认),读取外部RAM

//////////////////////////////////////////////////
unsinged int uiReadValue;
uiReadValue = *(unsinged long *)(0x80000000);
//////////////////////////////////////////////////

根据逻辑分析仪显示,在OEN引脚拉低的过程中(中间位置),地址线进行了一次跳变 由 0x0000 跳变到 0x0004(不论什么地址,都会增加4个字节) , 但读回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在以16位数据(8位数据读时)就没有此现象(地址不跳变),读到的数同样正确。

//////////////////////////////////////////////////
unsinged int uiReadValue;
uiReadValue = *(unsinged short *)(0x80000000);    // 16bit read
uiReadValue = *(unsinged char  *)(0x80000000);    //  8bit read
//////////////////////////////////////////////////

按照以前的经验,MCU在读取外部存储器时,地址线是不应该有变化的啊。

自己的初步分析:
1  是不是与ARM7的三级流水线有关。
2  是不是与 MAM 有关,但无论怎么设置 MAM ,以上问题依然存在。

小弟半个月来百思不得其解,希望有哪位大虾赐教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芯片的EMC的burst模式默认是打开的,所以地址会自动递增。新版的增加了寄存器,可以关闭busrt模式,地址就不会跳变了。

网友(2010-09-20):
请问一下大哥,LPC2478,,开发方不方便,厂家提供外设的库吗?

楼主:
库好像没有,开发起来感觉还可以。

2楼正解,这个问题我问过周立功,在最新的LPC2478 DataSheet 中才叙述了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2011-03-31):
入门LPC2478,感觉看天书,谁有中文的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