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频率配置

楼主(2010-08-20):
刚开始做,很多东西不明白,还请名师指点。这是si4432数据手册上给出的设计参数。
我们开发无线热表,用到的频段是470M-510M,不清楚怎么配置。
有知道的老师吗,给个参数出来,谢谢了。
有知道公式的,给个计算公式也行。
一接触通讯,才发现自己笨死了,把做单片机积累的一点信心,都给搞没了

网友:
直接买模块。送测试代码

楼主:
不感兴趣

楼主:
windy__xp 龙笑大哥,看到这个帖子,给点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dy__xp 龙笑大哥,看到这个帖子,给点帮助

    这个是参考设计上匹配滤波网络部分的吧,没有给出470-510MHz,这个就得自己调了,这个参考设计我没有仔细看过,我主要搞软件的,硬件方面也只是懂个大概结构,细节方面都是射频工程师在调。如果没有仪器、这个调起来会比较麻烦。信心是慢慢培养的,也没什么,多看多实验吧,用别人的透传模块方便是方便,但是也有局限性,最后能找到别人做好的,不带MCU的模块,自己写程序这样可能是最佳选择。

楼主:
是的,我也是搞软件的,我们公司小,硬件有时候也自己搞

网友(2010-10-28):
比433M的电容电感值小点估计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