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束测试(小家电等线束的生产检测)

楼主(2010-08-20):
主要应用于 小家电等小线束的生产检测。 导通数据提供固定3种、自学习1 种方式,其中自学习功能,进入学习功能后,将标准线束安装到导通板上,收集导通信息,自动形成导通数据。
     检测项目:开路、短路、误配。
     信息提示:声音,LCD
     测试回路:最大32出,最大32进
原理图:

其实看完原理不难发现 测试回来完全可以继续扩展。

用来写数组用的计算表:

回路表:

MCU工程文件:

     MCU工程是使用简单的PIC 实时操作系统 完成的。   这里的操作系统更改了中断管理方式,取消了进程优先级,加入结束任务,结束任务区别于退出任务。
    昨天碰到问题格式化输出 在显示器上就是显示不正常,到现在也没找到什么原因。郁闷中。。
//  printf(lcd_putc,"\fM04 %2d:%x%x%x%x\n",channel+1,*(data_out_p),*(data_out_p+1),*(data_out_p+2),*(data_out_p+3) );

明明是 “%2d” 在显示器上大于10 就显示不正确了。。。 奇怪中。。

/*
    牢骚一下,新来的领导,官腔十足。号称PLC牛人,几个月下来也没见他实现任何一款PLC项目。。。

    放假了。无聊中。。。。
*/

网友(2011-02-19):
这么好的资料怎么没人顶呢,我顶。

网友:
这是要结合测试架使用,检测2块PCB间的连接线有没有接错,短接,开路吗?

网友:
这个学习功能有什么思路?

网友:
我前不久用51做个了只能检测8线的

不过我们那最多用到7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要结合测试架使用,检测2块pcb间的连接线有没有接错,短接,开路吗?

是要做测试线的。

但是现在测试线寿命一直是个问题。1w套产品测试下来,都不知道到底是产品坏了还是测试线坏了。

回复 网友B:
这个学习功能有什么思路?
应付多种型号使用的功能。 比如一种产品A端1脚对应 B端 13脚。  而另一种产品确实 1 对应12 。而他们的测试线是通用。哪么就学习
一下新的线索。就能测试了。免得重复做测试线。

也间接实现了导通表可变,常见的网线测试只有一种导通表的。一对一。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一定要顶。

网友(2011-04-23):
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
我也正在做这个东西。楼主太牛了!
好东西。顶!顶!顶!

网友:
这个线束测试的思路很好,我正好在做一个针床,希望能够和lz更多交流,向lz学习!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3085HF1RTH.JPG(文件大小:2.2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7726.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思路是前人的.只不过就我们常见的网线测试.我只是改动了一下....  探针挺喜欢...也向您学习!

有一次听过,通信兵用的侧线断点离机台有多远都能整出来... 可惜我到现在也没想出来. 要深入的文章可做的很多

/*现在的生产管理者们更习惯图形化的界面对话...他们更加喜欢上位机类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针床做好了,发出去测试了。本来想用日本针,采购不到,所以使用了韩国针,很贵。

测试断点有多远,我想不会是简单的两点之间通断测试。肯定是脉冲回波的方法测试的。

网友:
很好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2011-09-05):
顶 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改善线束检测方案

网友:
想不到LZ也做了这个设备,看到这个帖子我才想起了。
我在04年的时候为一家生产汽车线束的厂做过相同的产品,是512点的。先拿样品进行自动学习,然后存储开断节点。可检查开路、短路和节点装配错误。当时用的是51+数码管+蜂鸣器实现,并且还带一支笔用于显示节点编号,以便找到错误节点位置。

楼主:
"512点"  是怎么什么概念呢?

"并且还带一支笔用于显示节点编号,以便找到错误节点位置。"  说说思路不知道可否?

网友:
手上正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自己正在做这个呢,很好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512点"  是怎么什么概念呢?
"并且还带一支笔用于显示节点编号,以便找到错误节点位置。"  说说思路不知道可否?
是512点的,绝对不吹牛,用在汽车线束检测的。

刚才大致看了LZ的电路图,原理和我以前做的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用的是串并转换芯片,我是用的51总线方式,并且使用了1块8155作为IO扩展,像LZ这样使用串行芯片,我想在点数多的时候效率会很低。另外04年那会儿不像现在,内地能买到的芯片很有限(那时还不知道淘宝为何物),所以用了4块AT28C64存储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笨拙了。

指示笔的需求是客户提出来的,由于点数多,当出现断路和短路的时候,仪表指示显示对应的位号(当时用的是数码管),位号是软件根据IO线的序号排列的(也就是在自学习的时候编进去的),制作工装的时候,工人师傅不会按照IO线序号制作,造成的结果是不知道仪表显示的错误位号具体对应工装上的哪个点,如果一个一个的去找,势必会造成工作的效率降低。因此需要设计一个指示笔,当指示笔接触某个节点的时候,就会显示它的位号,这样工人就可以快速找到仪表指示的错误节点的位置了。

指示笔实现原理相当简单,指示笔置为低电平,而扫描的时候发送的是高电平,如果发现某一点置高电平后,读出来是低电平,那么就说明指示笔指示的是那个点,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那个仪表是我在大学读大三的时候给长安厂的一个配套线束生产厂做的,原理图和软件找不到了,只有按照记忆大致回忆下原理。另外想不到事隔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有时间我再做一次,不知道有市场不,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仪表是我在大学读大三的时候给长安厂的一个配套线束生产厂做的,原理图和软件找不到了,只有按照记忆大致回忆下原理。另外想不到事隔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有时间我再做一次,不知道有市场不,呵呵!!!
这样的设备用在工业现场比较多,民用的安防施工不知道线束测试设备在用什么? ,  设备门路比较重要(可以买到5W).

网友:
以前在厂里看到过台湾的线束测试设备,一直搞不清原理,谢谢了!

网友:
不错,正在学习,希望我的PIC能很快进步

网友(2011-10-24):
应付多种型号使用的功能。 比如一种产品A端1脚对应 B端 13脚。  而另一种产品确实 1 对应12 。而他们的测试线是通用。哪么就学习
一下新的线索。就能测试了。免得重复做测试线。

网友(2011-12-05):
学习中,没整明白。只有再努力。。。。。。。。

网友:
有个问题,不同种类的线束接插件大多都不同,怎么接在同一个检测设备上呢?

网友(2012-01-10):
非常有必要mark

网友:
小弟也做过线的测试,其实也就那几样:最起码要有导通测试。要求高的有不同线之间的阻抗(要求大于25兆欧,测试电压2000伏),重要导线要测试在25安的导通电流。

网友:
的确是不错,不过应当配置大屏方便操作,提高效率

网友(2012-05-09):
强大的mark 一下下.

网友:
其实,只要有线束对应插座,任何的学习都不要,都是通用的。

网友:
现在不能下载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下载附件啊?急死我了

网友F(2012-06-19):
正是我索需要的:
楼上的哥们,能不能把先关资料发给到 LEE18@163.COM邮箱内;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是我索需要的:
楼上的哥们,能不能把先关资料发给到 邮箱内;
非常感谢!!!!!!!! ...

1)  市场可以买到类似的产品.
2)  资料需要耐心等待老大开放附件下载, 或者去搜转载
3)  我得到春风大哥指导正在策划开发一款更加强大的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