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软件I/O参数详解。(大家搞嵌入式开发,经常会使用组态软件通讯喔)

楼主(2010-08-20):
    设备名称:
        指定要创建的逻辑设备的名称。如:“PLC”。设备名称要唯一。  

    更新周期:
        在同一逻辑设备内,处理两次数据包采集任务的时间间隔。
        例如:工程人员要采集一台PLC中1000个I/O点,这些变量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寄存器区。I/O驱动将根据变量所属的寄存器区,将这1000个I/O点分成多个数据包。在一个更新周期,只能处理一个数据包。  更新周期的设置一定要考虑到物理设备的实际特性。更新周期设置过小,会导致频繁采集物理设备,对于部分通信性能不高的设备,会增加设备的处理负荷,甚至出现通信中断的情况。
        对于多点共线的情况,如在同一RS485/422总线上连接多台物理设备时,对应将定义多个逻辑设备,建议每个设备的更新周期参数设置相同。例如,在一条RS485总线上连接了10台PLC设备,在定义其中9个逻辑设备时,都指定更新周期为50毫秒,只有1个逻辑设备的更新周期设为1000毫秒,由于这10台设备共用一条485通信链路,整个系统的采集速度会因为这1台更新周期较长的设备受到影响。对于其它不存在通信链路复用的通信方式如:RS232(包括MODEM)、以太网(包括TCP/IP、UDP/IP)、同步(板卡、适配器、API等)方式等不存在这个问题。
       更新周期可根据时间单位选择:毫秒、秒、分等。

    故障后恢复查询:
        这个组中的参数用于配置在设备发生通信故障时,系统尝试恢复通信的策略参数。这个参数仅适用于串口通信方式,对于其它通信方式的设备没有实际意义。

    周期:
        对于多点共线的情况,如在同一RS485/422总线上连接多台物理设备时,如果有一台设备发生故障,则驱动程序能够自动诊断并停止采集与该设备相关的数据,但会每隔一段时间尝试恢复与该设备的通讯。间隔的时间即为该参数设置,时间单位为秒。

    最大时限:
        若驱动程序在一段时间之内一直不能恢复与设备的通讯,则不再尝试恢复与设备通讯,这一时间就是指最大时限的时间。但对于某些工程应用如楼宇控制中的空调机监控,在冬季设备处于人为关闭状态下,而何时启动一般不能具体确定,即最大时限的时间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取消最大时限的限制。驱动程序会永不停止地尝试恢复与该设备的通讯。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始终会由于对关闭设备的超时处理而对整个系统的采集效率产生影响。
       最大时限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设备扫描周期:
        每次处理该设备采集任务到下一次处理的时间间隔。
    当用户希望对设备的采集过程尽可能的快,即:处理完成设备的本次采集任务后,即刻开始下一次的采集任务。此时可将该参数设为0值。
    当用户希望对设备的采集任务的处理间隔进行精确的控制时,例如:通过GPRS通信方式进行采集,希望精确控制采集间隔时间以便有效控制通信流量和费用,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设置该参数。

    数据包采集失败后重试()次:
        力控驱动程序在采集某一数据包如果发生超时,会重复采集当前数据包。重复的次数即为该参数设置。
        驱动程序的这种工作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在电气干扰非常严重的现场条件下,由于偶发的通信误码,而影响数据采集的问题。

    数据包下置失败后重试()次:
        力控驱动程序在执行某一数据项下置命令时发生超时,会重复执行该操作。重复的次数即为该参数设置。

    设备连续采集失败()次转为故障:
        驱动程序内部对每个逻辑设备都设置了一个计数器,记录设备连续产生的超时次数(无论是不是同一个数包产生的超时,都会被计数器累计)。当超时次数超出该参数设置后,这个逻辑设备即被标为故障状态。处于故障状态的设备将不再按照“更新周期”的时间参数对其进行采集,而是按照“故障后恢复查询”的“周期”时间参数每隔一段时间尝试恢复与该设备的通讯。

网友(2012-05-12):
力控这软件,如果我不带比赛,估计很久都碰不到。

网友(2014-09-15):
看看不知道是否.....

网友(2017-05-11):
有没有破解版发上来我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