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节点在低功耗模式下能通过接收数据被动唤醒吗?

楼主(2010-08-20):
zigbee的节电其实也是靠让节电进入低功耗模式从而实现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终端设备自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让其进入低功耗,需要发送的时候再通过软件唤醒。
但是做路由的节电如果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话,它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终端设备会给它发数据的。
所以我想问路由节点进入低功耗后,如果收到了数据能自己唤醒吗?
如果能的话,哪个芯片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看你进入的是什么低功耗模式。

如果RF部分的Rx开着,只是CPU相关关闭,那么可以。
如果连RF都关了,那就不行。这时候会有基于定时器的同步机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恢复。
能给解释一下“基于定时器的同步机制”吗?
这种功能怎么用?

这个功能是不是会定时的打开RF,但是如果终端设备是在RF关着的时候发送的,那么即使RF再次被打开了,不还是收不到吗?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具体怎么休眠看通信协议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和具体应用场景密切相关,也和电源储备相关。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感觉这个跟应用关系不大,完全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

网友:
简单想想就明白了:
ZigBee的802.15.4的物理层,就是RF收发器,RX开启的情况下,需要几个到十几个mA这个数量级的电流;如果关闭RF模块,那么电流就能小于1mA。具体的可以查手册。而要获得接受数据中断,RX是必须要开启的。
因此,是不是要一直开着RF接收,等待信号,就要看具体应用场景需求,以及电源供电情况,供电还是由场景决定的。

WPAN的应用和场景关系非常密切。
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工作,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时间的假设,进而确定通信协议,然后才能确定低功耗的模式。

楼主:
请问能给个需要接收数据但是RF可以关闭的例子吗?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这个节点有接收数据的任务,那么这个节点的RF就需要打开,否则别的节点发送的数据就可能会收不到,因为我们不知道别的节点在什么时候会发数据。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RF节点虽然关闭,但是在打开后还能把之前的(或者最后一次的)数据记录并由CPU读出来。
我对RF的工作原理不太懂。

如果“基于定时器的同步机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但是我对这个功能不熟悉,看了一下也不太明什么时候用。

网友:
如果“基于定时器的同步机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但是我对这个功能不熟悉,看了一下也不太明什么时候用。

休眠后定时醒来监测空中信号,有信号接收,,无信号接着休眠。。

当然你得保证你的设备发信号的时候能够覆盖的 节点休眠 的时间,,保证节点在醒来的时候能检测到你发射的数据  并能 接收到你发送的有效数据,。。。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的就需要很好完善协议去控制才行。

楼主:
好的,谢谢!
感觉这个好难实现阿。
必须保证终端设备发送的时候,接收节点恰好醒来。。。。。。。。。。

网友:
LZ 这个对你或许有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感觉这个好难实现阿。
必须保证终端设备发送的时候,接收节点恰好醒来。。。。。。。。。。

你这样理解就需要有同步机制才可以实现。。 终端设备发送的时候知道 节点什么时间醒来。。这样比较难实现

假如节点1s醒来一次。   终端发送的时候连续发送1s数据以上  这样就可以不用同步机制。
当然这只是一种很简单的实现方法。。 带来的其他的弊病。。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

我要设计的东西会有多个终端发射设备,感觉作为路由的接收节点除了一直把接收模块打开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但是路有节点一直开着的话,肯定就不省电了。

网友:
所以说zigbee就不适合电池供电的网络,他的路由器及coordinator都是需要一直供电的,TI的SimpliciTI支持的终端数又太少,这些都不适合做电池供电的大型网络,只好自己规定一些协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楼你好:
请问你设计过电池供电的大型网络吗?
多少个节点?待机电流大概有多大?
能介绍一下你的协议吗?
这一段时间被这个问题卡住了。

先谢谢了!

网友(2010-09-29):
低功耗终端是被路由器(父节点)管理的,低功耗终端定时向父节点发出一个DATA_REQ,表示自己还在父节点的管理中,当有数据传给某个节点,先缓存在其父节点中,等节点被唤醒后,父节点再把数据发给节点。
父节点是路由器,要一直供电。
低功耗节点的实时性不好,谁能把功耗和实时性同时满足,他就推翻了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154的beacon机制就是为网络层做全网节能准备的,可是zigbee不采用beacon网络,所以zigbee的路由节点是无法低功耗的,要想做到全网低功耗必须满足1、全网的平均数据量很小,2、突发数据传输延迟比较大;数据量小才能保证整个网络工作占空比小,也就是休眠的时间足够长,由于大部分时间在休眠,所以突发数据的延迟就是n倍的休眠间隔(n为数据源到数据目的的跳数)。全网节能的协议可以自己定,无外乎就是1、精确定时,精确同步;如果不能做到那么就变为粗略定时可以2、加大工作间隔(延长休眠的时间),加大工作时间,比如休眠100分钟,工作1分钟,占空比就讲到1%了。

网友(2011-02-24):
router低功耗,好像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