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购买一台SDS1304CF数字示波器,为什么测量220V的市电时幅度超过屏幕显示,无法测

楼主(2010-08-20):
今天我购买一台SDS1304CF数字示波器,为什么测量220V的市电时幅度超过屏幕显示,无法测出?

网友:
220V有效值超出了量程,请买一个100:1的高压探头测试。

  或者买一台SDS1102CM,有10V/DIV量程,用10:1探头就可以测试220V市电。

  注意市电测试时触发选择市电触发,这样你能看到一个稳定的波形。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那只能买100:1的高压探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