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模拟AD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运放怎么模拟AD,双积分型的AD之类的,不大懂??高人指教一下,谢过了

网友:
首先运放积分电路知道吗?不知道的话先去看看模电。

知道的话,接下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用反向积分电路给基准电压积分(Uo = -∫(Uin/RC) dt+U(0)),之后再用反向比例运算电路按-1的比例反转,即

U1=(Uref/RC)*t (假设输出电压初值为零)
U1和时间成正比。

设待测电压为Ux,将U1和Ux送入运放比较器,那么从开始积分到比较器翻转的时间间隔△t,就和待测电压成正比。

这样就把测电压的问题转为测时间的问题。

时间怎么测?用固定频率脉冲信号+计数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前两天才回答了类似的问题。

双积分 ADC 的构造和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