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20):
请各位大牛帮忙分析下,我在做一个数字电压表,现在从ADC0809中输出的数字量不稳定,我觉得是干扰造成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排除干扰,请问有哪些方法去检查调试啊?另外数字量输入到FPGA中,会不会是FPGA控制的问题呢?另外我用的FPGA扩展接口是3.3V是否需要转换到5V呀?

电路方面除了5V直流电源和ADC0809电路就没其他的电路了,从ADC0809输出的数字量就输入FPGA了,而正是这个地方不稳定,在示波器上看这个输出8位都有杂波,而且干扰还挺大的。

我举个例子吧。输出为abcdefgh<=01000000为正确的    而输出数字量不稳定b在0,1间跳变 即00000000,01000000。除了全1和全0是稳定的,其他的都不稳定。

下面先给出FPGA控制ADC0809工作的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ADC0809 is
    Port ( CLK0 : in  STD_LOGIC;----------------------------50Mhz板级输入时钟
           EOC0 : in  STD_LOGIC;----------------------------转换信号
           D0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来自0809转换好的数据
        q0 : in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实际8位数字量数据信号
        CLK500KHZ0 : out  STD_LOGIC;---------------------500Khz时钟
           ALE0 : out  STD_LOGIC;---------------------------8个模拟信号通道地址锁存信号
           START0 : out  STD_LOGIC;-------------------------转换开始信号
           OE0 : out  STD_LOGIC);----------------------------数据输出三态控制
end ADC0809;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ADC0809 is
        signal clk_div : std_logic;----------------分频所得500Khz时钟用于驱动AD0809
          TYPE states IS (idle,start_h,transition,out_data,latch);---------------
        ----------五个状态分别对应初始化,启动采样,转换,输出数据,锁存-----------
        signal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 states:=idle;----状态初始化
        signal qq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ock0 : std_logic;

begin
        q0<=qq;
--------------------分频模块--------------------
        process(CLK0)
        variable clk_cnt:integer range 100 downto 0;
        begin
        if (CLK0'event and CLK0='1') then
                if clk_cnt=50 then clk_div<=not clk_div;
                                clk_cnt:=0;
                else clk_cnt:=clk_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500KHZ0<=clk_div;
--------------------分频模块--------------------

-----------------AD0809控制模块----------------

  com1:process(current_state,EOC0)--------组合进程
                 begin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idle => next_state<=start_h;
                         when start_h => next_state<=transition;
                         when transition => if(EOC0='1') then next_state<=out_data;
                                         else next_state<=transition;
                                         end if;
                         when out_data => next_state<=latch;
          when latch => next_state<=idle;
                         when others => next_state<=idle;
                         end case;
                  end process;

  com2:process (current_state)--------组合进程
                 begin
                         case current_state is
                                when idle => ALE0<='0';START0<='0';OE0<='0';lock0<='0';
                                when start_h => ALE0<='1';START0<='1';OE0<='0';lock0<='0';
                                when transition => ALE0<='0';START0<='0';OE0<='0';lock0<='0';
                                when out_data => ALE0<='0';START0<='0';OE0<='1';lock0<='0';
                                when latch => ALE0<='0';START0<='0';OE0<='1';lock0<='1';
                                when others =>ALE0<='0';START0<='0';OE0<='0';lock0<='0';
                        end case;
                 end process;

        reg:process (clk_div)---------------时序进程
             begin
                         if (clk_div'event and clk_div='1') then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end if;
                 end process;

        latch1:process (lock0)--------锁存进程
                         begin
                         if (lock0'event and lock0='1') then qq<=D0;
                         end if;
                         end process;

-----------------AD0809控制模块-----------------

下面附上ADC0809的原理图

下面是ADC0809的PCB图

小弟在此先谢了啊!希望各位大牛能多提些调试检查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1-04-30):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