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DE2-115;主芯片为Cyclone® IV EP4CE115;配套光盘,124.62MB;例程、操作

楼主(2010-08-20):
友晶公司2010年8月18日又发布一力作:Altera DE2-115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Board
http://www.terasic.com.cn/cgi-bin/page/archive.pl?Language=China&CategoryNo=146&No=543

-----------------------------------------------------------
图片欣赏

-----------------------------------------------------------
价格
学术价:  ¥3,290

-----------------------------------------------------------
配置
Cyclone® IV EP4CE115

    * 114,480 logic elements (LEs)
    * 3,888 Embedded memory (Kbits)
    * 266 Embedded 18 x 18 multipliers
    * 4 General-purpose PLLs
    * 528 User I/Os

Configuration Device and USB-Blaster Circuit

    * EPCS64 serial configuration device
    * On-board USB-Blaster circuitry
    * JTAG and AS mode configuration supported

Memory Devices

    * 128MB (32Mx32bit) SDRAM
    * 2MB (1Mx16) SRAM
    * 8MB (4Mx16) Flash with 8-bit mode
    * 32Kbit EEPROM

Switches and Indicators

    * 18 switches and 4 push-buttons
    * 18 red and 9 green LEDs
    * Eight 7-segment displays

Audio

    * 24-bit encoder/decoder(CODEC)
    * line-in, line-out, and microphone-in jacks

Display

    * 16x2 LCD module

On-Board Clocking Circuitry

    * Three 50MHz oscillator clock inputs
    * SMA connectors (external clock input/output)

SD Card Socket

    * Provides SPI and 4-bit SD mode for SD Card access

Two Gigabit Ethernet Ports

    * Integrated 10/100/1000 Gigabit Ethernet
    * Supports Industrial Ethernet IP cores

172-pins High Speed Mezzanine Card (HSMC)

    * Configurable I/O standards (voltage levels: 3.3/2.5/1.8/1.5V)

USB Type A and B

    * Provide host and device controller compliant with USB 2.0
    * Support data transfer at full-speed and low-speed
    * PC driver available

40-pin Expansion Port

    * Configurable I/O standards (voltage levels: 3.3/2.5/1.8/1.5V)

VGA-out Connector

    * VGA DAC (high speed triple DACs)

DB-9 Serial Connector

    * RS232 port with flow control

PS/2 Connector

    * PS/2 connector for connecting a PS2 mouse or keyboard to the DE2-115

Remote Control

    * Infrared receiver module

TV-in Connector

    * TV decoder (NTSC/PAL/SECAM)

Power

    * Desktop DC input
    * Switching and step-down regulators LM3150MH

-----------------------------------------------------------
配套光盘

网友:
( ⊙ o ⊙ )啊!没银子

网友:
没有钱买高级货~~流口水啊!~~~

网友:
缺氧哥,我看到快缺氧了~!

网友:
呦~~ 不错啊  C4很便宜的

网友:
DE2-115这个的确不错!!!

网友:
看的真蛋疼啊

网友:
很不错,但是没钱买。。

网友:
包包眼福,哈哈!

网友:
没有钱买

网友:
DE2-115..速度太慢,必竟是低消能的 FPGA....

何时能推出 500MHZ 以上的?或是外接 DDRII &DDRIII

网友:
我更看好这个!这个似乎更强大!

Genesys Virtex®-5 FPGA 开发套件
商业价:17800 元
学术价:5850 元
主芯片: Xilinx Virtex®-5 LX50T FPGA(BGA封装、1156管脚)
接口: 两个高速VHDC接口
四个8管脚接头
多个USB2.0接口
HDMI视频接口
音频接口(line in、line out、麦克风、耳机)
程序下载: 支持Xilinx iMPACT和Digilent Adept的JTAG编程接口
Xilinx Virtex®-5 LX50T FPGA(BGA封装、1156管脚)
DDR2 SODIMM:256MByte ,64位宽
10/100/1000三种以太网物理层传输
多个USB2.0接口用于编程、数据传输以及主机应用
HDMI视频接口,可以达到1600x1200分辨率、24位真彩效果
AC-97编解码器,48KHz采样频率,line-in、line-out、麦克风和耳机接口
RS-232串行接口
实时监控所有的供电电平
32Mbyte Numonyx® StrataFlash用于逻辑配置和用户数据存贮
100MHz固定晶振和高达400MHz可编程时钟发生器
众多FPGA I/O扩展接口(其中两个高速并行VHDC接口和四个8管脚接头)
GPIO包括8个LED指示灯、2个按键、两轴导航开关、8个滑动开关以及一个16x2字符LCD
套件中附带20W电源、USB下载线以及有机玻璃保护罩

Digilent的Genesys开发板集成了功能强大的Xilinx Virtex®-5 FPGA,为广大用户带来了一个功能强大、方便实用的设计平台。板上还集成了千兆以太网接口、高速存储器、高分辨率音频和视频电路、以及USB主机接口等选项。Genesys开发板采用业界主流设计,无论是复杂系统,还是专用的高性能应用,Genesys都能为您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Genesys开发板能够通过Digilent Adept软件进行配置编程。同时,它也能通过Xilinx iMPACT进行配置编程。

网友:
没钱只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更看好这个!这个似乎更强大!
genesys virtex®-5 fpga 开发套件
商业价:17800 元
学术价:5850 元
主芯片: xilinx virtex®-5 lx50t fpga(bga封装、1156管脚)
接口: 两个高速vhdc接口
四个8管脚接头
多个usb2.0接口
hdmi视频接口
音频接口(line in、line ......

如果 Xilinx virtexR-5能用 Quartus II 就好了^.^,可惜只能幻想....

因为 Xilinx ISE 实在是有够烂.

网友:
烂不是大问题。靠实力搞定。

网友:
缺银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烂不是大问题。靠实力搞定。

如果官方Xilinx 告诉你必须UPDATA ISE才能用,你有神力也没用。

如果官方Xilinx 告诉你Compiler 要用9.0i 但是烧入要用 10.0...@@你有实力会去做这种蠢事吗。

Xilinx ISE 确实很滥,我的实力及时间不想让费这种滥平台ISE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烂不是大问题。靠实力搞定。
如果官方xilinx 告诉你必须updata ise才能用,你有神力也没用。
如果官方xilinx 告诉你compiler 要用9.0i 但是烧入要用 10.0...@@你有实力会去做这种蠢事吗。
xilinx ise 确实很滥,我的实力及时间不想让费这种滥平台ise上.

你要求太高了。大量的公司都在用ISE做产品或者ASIC的的前期验证工作,也没看谁就死了或者换了altera。所以说软件有bug想办法避开就是,这就是工程师的生活。

A bad (Engineer)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网友:
A bad (Engineer) workman always blames his too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XILINX 年初才装 ISE 9.01i 现在已经升至 12.2,预计年底可能会达到 14.0 版~~~
等ISE确定稳定后再用吧!况且版本不同,造成操作界面乱七八糟~~~

养工程师是用来开发产品的,不是用来测试软件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xilinx 年初才装 ise 9.01i 现在已经升至 12.2,预计年底可能会达到 14.0 版~~~
等ise确定稳定后再用吧!况且版本不同,造成操作界面乱七八糟~~~
养工程师是用来开发产品的,不是用来测试软件问题的

目前看来是越来越差。我都没心情去升级12了。11的ISE也是问题多多。所以综合来看还是10.1.3吧。器件的支持也可以了,问题略少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500MHz是指FPGA内部还是IO?
IO能到500MHz的多的就是
最新的Stratix V GT的Transciver 可以到28Gbps
如果是内部的话,还没见过可以跑到500MHz的FPGA

DE2_115只是作为DE2_70的升级版本而已 貌似~
相对来说115要实惠些~

回复 网友D:
Virtex 5 和 Cyclone IV不是一个等级的....
要比的话 至少要和Arria II的比

网友:
我有200多的核心板玩,就知足了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什么都要钱钱钱钱钱钱钱

网友:
ISE已经快成为历史了,PLAN AHEAD即将走上舞台。

网友:
其实那么多外设没必要啊,对学生来说还是贵了。

好像xilinx逻辑单元与altera的不同不能等效?

网友(2010-09-29):
要银子太多了啊   买不起啊

网友:
资料还是可以的,cyclone IV的封装不是太好,个人认为

网友(2010-11-01):
5000多,加摄像头,加触摸屏

网友:
回复 网友E:

achronix的fpga内部能跑到1.5Ghz只不过可能对中国限制出口了的

网友(2010-12-05):
不要再提achronix了,首先这东西就还没出来

网友:
资料好像不太全,原理图也不完整!有点贵啊,自己打造一个吧,哪位有板子的pcb元件库,给发一个guolh@163.com

网友:
这东西,自己做干什么,就是成本。做出来干什么,我可不是做开发板公司的,也不是抄板的。
哈哈,你抄板试下,成功了通知我。哈哈。
PCB元件库自己不会做,那你还搞什么
删减点东西,8层搞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版本是没MGT的,PCI Express啥的都不能玩
貌似Cyclone IV支持X4的PCI Express的开发板还没出来

Cyclone IV应该与xilinx的spartan 6比
总的来说Cyclone IV性价比还是高点

网友:
找现成的库就是想省点事,41楼有你屁事?

网友(2011-05-22):
还是SDRAM !还是那些东西!就不能出点高级点的东西!!
例程还不如别人的毕业设计!

网友:
DE2  EP2C35已满足了。。。

网友(2011-08-02):
EP2C8足够我用了

网友:
C4 很便宜吗?我怎么不觉得

网友:
太高档了

网友:
买不起,用不上。

网友:
嘿嘿,楼顶那两块板我都有
吼吼,玩玩,然后,收藏

网友(2011-09-11):
为什么不是DDR?

网友(2012-01-01):
我赶赴不上时代了

网友:
痒痒眼了哦

网友:
很好很强大呀,顶,能试用不呵呵

网友(2013-03-01):
也只能看看了,没有RMB。

网友(2013-12-23):
这个必须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5-27):
谢谢,很不错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