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车床中毒厉害,想弄台微型车床,谢谢推荐

楼主(2010-08-20):
只对微型车床感兴趣,重量<60kg,长度<70cm,皮实耐用,加工塑料,铝铜,偶尔铁,正在咨询WMV180V,价格有点高,加几样配件(尾钻,活尖顶,跟刀架,中心架,花盘)后价格3k7.如果有哪位朋友想出微车的话最好了.我在武汉,武汉的朋友就最方便了,直接现付取货.

网友:
到模型论坛搜搜,我买的2680的就是在模型论坛上找的,西玛特的C350,不过感觉性价比不够好,不过加工点软金属也可以了。不要期望太高。

网友:
才三千多元的车床,比雕刻机还便宜,精度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三千多元的车床,比雕刻机还便宜,精度如何?
这是微型车床,雕刻机怎么说也是数控的,你买个微型数控车床看看价格便宜不????大点的雕刻机价格也非常高。

网友:
车最好不要弄小的,弄到家你才知道那有多郁闷,除了车牙签,别的活都干不了,整个就一鸡肋

网友:
220V供电非常方便,其实也没必要自己买。楼主哥在北京可以找我,我自己有两台6150全新床子

网友: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到二手市场转了一卷后,就花了6000买了个通用型的,虽然不怎么好用,就当大型玩具玩玩。
前后维修及换全部轴承和部分此轮又花了将近3000.

现在的感觉是:不后悔

网友:
at125不错, 我是一个月前买的, 说是22kg,不顾估计没算底座, 底座很厚实,很重. 关键够小巧, 用那种最窄的单幅电脑桌一方就好了, 不玩的话拿个箱子一扣, 方便. 精度还行(主轴, 铣头套筒<2丝, 我自己测的), 反正就是玩玩.  附件和其它零碎比较费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125不错, 我是一个月前买的, 说是22kg,不顾估计没算底座, 底座很厚实,很重. 关键够小巧, 用那种最窄的单幅电脑桌一方就好了, 不玩的话拿个箱子一扣, 方便. 精度还行(主轴, 铣头套筒<2丝, 我自己测的), 反正就是玩玩.  附件和其它零碎比较费钱...

AT125全部搞定多少钱?钻铣好用吗?听说是工具分开买的好,车是车,铣是铣.我现在是这么想的,车床弄个小的做点小零件,钻和铣就等阿莫的新版雕刻机了,我加工的东西最多就是铜了,而且很少量,主要是塑料和少量铝(钻孔).

去泰宁街逛逛,,今天武汉搞什么文明城市的大检查,过早的,泰宁街摆摊的,全部关门,城_管一堆,搞搞形式.以前好象搞过一回,没评上文明城市,这次由转土重来了.只有一家做,有华飞180v,报3900,有些配件还没有,比网购贵几百,只看了看,因关门没法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到二手市场转了一卷后,就花了6000买了个通用型的,虽然不怎么好用,就当大型玩具玩玩。
前后维修及换全部轴承和部分此轮又花了将近3000.

现在的感觉是:不后悔

我就是不想要大的,武汉有个爱好者要出一台西马特的C6,价格也很便宜,3200,觉得太重太大了(180kg,1.2米),放家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到模型论坛搜搜,我买的2680的就是在模型论坛上找的,西玛特的c350,不过感觉性价比不够好,不过加工点软金属也可以了。不要期望太高。

武汉有玩家出版C6-550,才3200,就是嫌太大太重了,还是喜欢小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125不错, 我是一个月前买的, 说是22kg,不顾估计没算底座, 底座很厚实,很重. 关键够小巧, 用那种最窄的单幅电脑桌一方就好了, 不玩的话拿个箱子一扣, 方便. 精度还行(主轴, 铣头套筒<2丝, 我自己测的), 反正就是玩玩.  附件和其它零碎比较费钱...

了解了下AT125,很有兴趣,这东西够小巧.感觉就是太轻了点,做到40kg多好,肯定结实多了.你多少钱买的?附件有哪些?听说这东西的附件稀少,不好配.

网友:
AT125很好用的,车铜车钢都没问题,精度也还算不错,看你磨刀的手艺如何了.

要注意,力不是很大,进刀一定要一点点地进.

夹台夹具很难买到,想骂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at125不错, 我是一个月前买的, 说是22kg,不顾估计没算底座, 底座很厚实,很重. 关键够小巧, 用那种最窄的单幅电脑桌一方就好了, 不玩的话拿个箱子一扣, 方便. 精度还行(主轴, 铣头套筒<2丝, 我自己测的), 反正就是玩玩.  附件和其它零碎比较费钱...
了解了下at125,很有兴趣,这东西够小巧.感觉就是太轻了点,做到40kg多好,肯定结实多了.你多少钱买的?附件有哪些?听说这东西的附件稀少,不好配.

at125用了3k,预定价,等了20多天,连底座感觉远超22kg,没测过,反正我抱着比较累,平口钳买了西马特的那个170元的50mm的平口钳,大小正好合适,就是贵点。配套的钻夹头打表精度将近20丝,不爽, 又花了428买了一套ms1-er16的铣夹头套装,装好钻头打表2丝(这个买贵了,单买ms1的铣夹头才200,我不该买那个精装版本,都贵在盒子上了),车刀要8mm的,其它的零碎就不说了。
好用不好用我无法回答,我也是新手, 摸索着折腾中, 不过感觉还是很扎实的, 到手后自己还是要调整下皮带松紧,拖板赛铁松紧,手轮感觉比较粗糙,丝杠回差比较明显。除了挂轮箱盖和上面的一个塑料盖和手柄,其它都是金属的,金属部分质量都号, 塑料部分质量一般。
总统感觉就是小, 不过我就是想要小的。。。, 如果不是c0不能螺纹, 我还想c0呢,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pulleyzzz  ,加上这么些折腾,也不省心省米啊,看来180v还是简单些.现在没碰到出C0的,我不车螺纹.

网友:
记号下,也想买台玩下
看楼主买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