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知道的最好的带并串口的本本是哪款

楼主(2010-08-20):
目前所用的IBMT30用了三年了该换了,目前来看配置最高的可能是dell的D610,迅驰2CPU,915芯片组,还有X300独显,高分屏。
还有比这个配置更高的么,要有串并口的。

网友:
没必要吧。USB转串口很成熟了,并口实在不行可以用PCMCIA卡。

网友:
【2楼】june4th 朴正欢

ASUS a8 不能USB转串口,WHY

网友:
D630,还不错,带串口

网友:
现在出的联想商务本里有一个带串口的

网友:
NX6320 用好多年了

网友:
富士通E84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nx6320 用好多年了
彼此彼此。这个6320非常让人满意。
顶一下,目前没有发现一个USB转出来的串口可以和真正串口匹敌的。见过有的终端要用到串口所有9针,更变态是有的软件对USB转出的串口支持不好。
有真正串口和并口的本本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
主要的问题是USB转的串口是软中断,所以很多软件没有办法识别

网友:
PCI卡转的串口很好。PCI卡转的并口不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d630,还不错,带串口

D630 也已经停产了,不过现在应该还可以买到全新的库存品,我现在用的就是D630。。。。。呵呵。。。本本的性能还是不错的。。。。运行速度比现在的I5的CPU速度还快。。。。

网友:
买个T60,再买和串并口卡,都解决了

USB转的串并口长时间工作都有设备掉线丢失的情况出现

起码用CP2102,PL2032HX芯片做的USB转的串并口就又有上述现象

网友:
才用了三年就换电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