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0-08-20):
用L298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电机不带负载转动还好,可是拉上负载,就转不动了,从电源可以看出L298的电流没拉上去,只有零点几安,功率不够。
求大侠解释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
我使用的L297+L298组合的方案解决的,而且控制非常方便。
297自带2细分,带恒流斩波,带载的时候调大电流就是了。直接驱动我就不大清楚了。牺牲速度可以换得一点力矩

网友:
L298我用过,可能是你的限流电阻大了点!

楼主:
有没有用软件控制的方法控制L298的输出电流?

网友(2010-11-20):
我做了一个Proteus的仿真:L297和L298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http://wenku.baidu.com/view/df68c9d3240c844769eaee0b.html

网友:
TMC262芯片的电流可以根据负载动态调节,负载大了电流会自动增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