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中关于频率偏移的问题。

楼主(2010-08-21):
我刚接触CC1110,对其中的一些概念还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二。
我看到CC1110有一个频率偏移寄存器

频率偏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在带宽足够大的时候频率偏移越大信越容易传送?

楼主:
还有,频率偏移量,由什么决定?

楼主:
而且我发现把频率偏移量增大后 通信质量变好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37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indy__xp&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那个帖子,我就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频偏就是说在FSK调制方式通信时“1”或“0”在中心频率左右偏移的大小。有点类似于数字通信中的电平的电压,电压相差越大传输越可靠。我的理解对吗?还有,频偏由什么来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那个帖子,我就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频偏就是说在fsk调制方式通信时“1”或“0”在中心频率左右偏移的大小。有点类似于数字通信中的电平的电压,电压相差越大传输越可靠。我的理解对吗?还有,频偏由什么来决定?
    频偏就是指频率相对于中心频率的偏移,对于2FSK,假设载波频率 Fc,频偏为Fdev,那么在调制信号中,可以使用

    Fc + Fdev 表示逻辑电平 1
    Fc - Fdev 表示逻辑电平 0

    接收端,根据这个频率变化信息,得出发射端发送的数据。Fdev 越大,信号带宽越大,对频率稳定度要求没那么高,这个比较好做一些,但是设置上,要注意中频带宽的设置。频偏小,带宽窄,减少带内干扰,一定意义上提高信噪比,,可以提高一些接收灵敏度,但是对频率稳定度要求很高,这个在晶体以及频率校准上需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太感谢了,终于明白点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在网上看的资料写, 频偏跟数据数据传输速率有关系,具体是什么关系呢?怎么根据比特率确定合适的频偏或者根据频偏确定合适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在网上看的资料写, 频偏跟数据数据传输速率有关系,具体是什么关系呢?怎么根据比特率确定合适的频偏或者根据频偏确定合适的数据传输速率。
    假设需要调制的信号是 9600bps 的波特率的数字信号,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它最大的频率分量为 fb = 4.8KHz,假设载波频率 fc,假设频偏 fdev,那么已调信号带宽可以近似计算: BW = 2fdev + fb ,注意,这个是近似的信号带宽。另外为了允许频率误差,在中频带宽设置的时候,根据情使中频带宽适当地大于信号带宽。

    关于频偏与数据速率地问题,这个牵涉到调制指数的问题,调制指数计算为 2fdev/fb,为了提高频道利用效率,有一种特殊的2FSK信号,叫做MSK,这个就是最小调制指数(0.5)的2FSK,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调制指数不是可以任意的大,在有些RF芯片中,调制指数不能太大,比如 SI4432 对最大调制指数就有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中。。。

网友(2010-11-02):
回复 网友B:

龙笑兄: 怎么根据波特率推断频率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龙笑兄: 怎么根据波特率推断频率分量?
    这个问题,真不知道了。大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把调频信号,使用傅里叶变换处理,得出来其频谱特性,现在只记得个带宽的近似计算公式了,本来想回头把大学的《高频电路》找来看看,但是一直也没有去找。

网友(2011-04-24):
刚接触这款芯片,~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