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sp2 NIOS 下面程序可以下载到cfiflash里面,但是一重启电源后,程序丢失,不能脱机运

楼主(2010-08-21):
在9.1sp2 NIOS 下面程序可以下载到cfiflash里面,但是一重启电源后,程序丢失,不能脱机运行,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谁知道解释下,谢谢!

网友:
程序真丢了吗?我看未必,有可能你的复位指针不对头

楼主:
我的reset vector是选的cfi  flash啊!

网友:
据说9.1和9.1sp2的Flash Progammer都有问题,我以前用9.1的不行,换成9.1sp1就好了。不知9.1sp2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2011-10-05):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纠结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