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2.1版的BUG?有没有坛友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0-08-21):
从买套件回来,陆续焊接、调试,损了一片STM32(许多脚歪了,其实本身没有坏),其他一切正常。
今天开始测试,发现风扇启动后,去掉负载,按OUTPUT键关闭电源,风扇一直在转,即降温(低于阀值)后不自动关闭,有没有坛友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晕死,看了看以前的贴子,发现已经有坛友在说这个问题了,汗。。。

网友:
我马上解决一下,是软件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春风大哥,BOM表中C52到底是103还是104,还有第二版的热敏电阻是不是不用了直接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春风大哥,bom表中c52到底是103还是104,还有第二版的热敏电阻是不是不用了直接是温度传感器?

就按照BOM表里面的,0.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