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高强度文件夹加密大师,隐藏加密文件夹临时打开没有恢复就关机了,开机后找不到文件

楼主(2010-08-21):
主要是最先隐藏加密,后来临时打开之后没有恢复就关机了,再开机文件都不见了。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跑题一下,文件加密,用PGP或者GnuPG这类强加密软件才是王道,其他什么加密大师、隐藏助手之类的都是玩具

LZ可以试一下,用RecoverForAll或者FinalData,能不能找到……

楼主:
用了文件嗅探器才把文件给找出来了,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哈哈。看看PGP吧。 最好是正版的。 盗版的PGP哪里敢用呀

网友:
文件加密直接用最普通的winRAR不就很好吗? 谁能把WinRAR加密的文件解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RAR的加密用的128位AES算法(当然啦就是Rijndael),确实也是个对称分块的强加密算法。

不过WinRAR有版权问题。呵呵。(在国内这个问题当然是次要的……)

PGP也有版权,不过有开放的版本。GnuPG是类似PGP的开源软件。
这两个软件都支持非对称加密,有时还是很有用的,比如服务器小批量数据的自动备份上。

还有,WinRAR是拿字符串当密码,而不是统计上的随机数。这样通常对winrar加密文件的攻击变得比较简单。
http://www.openrce.org/forums/posts/624
这里nezumi的回帖是不是也有些参考价值呢,提到winrar的安全问题

……

there're rumors about super-key allows to decrypt _any_ WinRAR archive, knowing only to Eugene Roshal
(the creator of the WinRAR) and probably to Government guys. personally, I don't believe into this.
As far as I know, WinRAR uses AES-128bit, and it's very hard to hide back-door inside it. but, I have
no guarantee that WinRAR uses standard AES algorithm. I was researching it for years and had found some
strang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ndard AES algorithm and WinRAR AES-like realization. but I don't know
much about AES, so, maybe it's just some soft of optimizat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m not a
crypto-expert.

……

p.s. don't forget dictionary attack. most passwords are not absolute random.

网友:
直接用WINDOWS的NTFS文件加密,谁也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