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EM310,请点评(附原理图,PCB图,PDF)

楼主(2010-08-21):
原理图, PCB图  AD6.8画的转成99SE了

网友:
单面?

为啥不把那个芯片顺时针转90°呢?

路过,瞎说的。。。高手来电平下

楼主:
双面板回复【2楼】youki1234

双面板,不过元件都是放在一面,这样表贴会方便一些

为什么把那个芯片顺时针转90°呢?

是电气方面,还是结构方面, 还是?

楼主:
再板子大小不能变, 双排针不能变的前提下,U1顺时针转90°,布局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网友:
SIM卡完全画错了!  赶紧改,要不你这次板子就泡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我画错了!

楼主:
我的SIM900A的模块SIM卡也画错了, 地球上又少了几个垃圾电路板的污染,再次感谢Appcat 苹果猫

楼主:
改过的PCB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我看了半天没看出错哪了,经老猫一说 才发现

楼主:
板子已经测试通过了, 只不过还是逃脱不掉串口线接反的命运,晚上上图,开始写程序了

楼主:
SIM900A和EM310

楼主:
上位机调试软件用C#写的,我的工作不是写上位机软件的,只是为了调试方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SIM卡封装

网友:
标记一下 调试软件

网友(2010-10-13):
EM310正在使用 学习中.收藏...好东西啊

网友:
做得不错,记号先

网友:
AOZ1016这个片子好用、好买吗?看电路图,外围电路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大量用,目前只用几十片,还看不出来

网友(2010-12-03):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猫,EM310的DTR 和 RTS这两个引脚用不用下拉接地??? 我看论坛内其他人的PCB有人通过下拉接地的,不懂,
求解释...
谢谢...

网友:
不用流控,就可以不处理。如果吃不准,干脆PCB上再加上两个上拉电阻的位置, 到用的时候上拉下拉,悬空,都可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似乎是找到为啥那么接了,华为的em310的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2011-03-21):
mark~ 最近在研究这个EM310

网友(2011-05-04):
不知楼主电路调试得怎么样了,想知道电源部分这样可行吗?
我在类似的电路上用了AOZ1212AI,电路参数基本与楼主的相同,发现一增加大容量的钽电容(同楼主电路里的C10、C11),电源输出(VDD4)就不正常了,电压下降得厉害!

网友(2011-09-24):
能 不能把6.8版本的直接上传的。

网友(2011-11-07):
调试软件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