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正负极之间测得电阻为零了,会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8-21):
在做主轴电机的pwm调速,我用的电源是24v的开关电源,电机直接接到24v噪音太大,所以用m48产生pwm波让电机由慢到快启动,最终希望把转速维持到24v时的一半。期间电机也可以转了,但是转速达到最高后会慢慢下降,最后变得没什么力度了。只是正常的关闭电源,电机停止后貌似就坏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1、线间短路
2、电机的线圈电阻本来就不大,用万用表通断档量,近乎短路,要用电桥测量一下其直流电阻,看看到底是多少
3、电源的驱动功率偏小,不能提供足够的峰值电流给电机启动

网友:
换向器烧了,短路

网友:
你把电机拆开看一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