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ENC-03R引脚问题

楼主(2010-08-21):
第一次接触ENC-03MB,从英文的datasheet实在辨别不出哪个是1脚,论坛上看到正面的横线是direction mark,请教DX怎么根据横线判断引脚排列?

网友:
正对到表面的字,下排左边第一个是1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教!还有很多参考电路VCC都取3V,资料上看到ENC-03的供电电压最大是5.25V,那我用5V电源和用3V是不是没有区别,会不会影响芯片的静态点和比例因子?受教了!

网友:
lz 读下datasheet 都清楚了。

voffset = vin /2

Vin有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没看到这个公式,但找到了其它资料,supply voltage对静点没有影响,但对比例因子影响较大,如果供给3V比例因子就是datasheet上的0.67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不能上传一份由Voffset=Vin/2这个公式的datasheet?因为ENC-03的datasheet较多,有些不详细,我那个讲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