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的IRQ中断总是清除错误

楼主(2010-08-21):
我用51控制24L01构成的发射模块,在正常时IRQ应处于高,当发射成功或者到达最大次数时将产生中断,处于低电平。可是最近突然产生异常,IRQ清除中断以后仍然处于低电平,我就很无语了。以下是我的发射以及清除中断函数:
uchar  send(uchar data0)
{
    TxBuf[0]=data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uchar  send(uchar data0)
{
    TxBuf[0]=data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PI_Read(STATUS)|0x70));             //清楚中断 00000
return data0;
}           //清除中断
  }
实践表明,它在执行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PI_Read(STATUS)|0x70));   时候IRQ有高低电平变化
如果执行下面的程序
send(NOTHING);
Delay(1000);
while(a>=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PI_Read(STATUS)|0x70));
Delay(200);
}
就会产生脉冲波形,而理论上不断地清除中断应该是一直保持高电平的。。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WWW.MOREWAY.NET上面有应用文档。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