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50e/if3的I2C和DMA用不了 !!!急!!!

楼主(2010-08-21):
用70f3452的内置的I2C来读写EEPROM 24LC16b,在调试时老是出问题,要么是检测不到起始条件和停止条件,要么就是在读写的时候不能产生I2C中断(INTIIC);要么是收不到ACK信号;更奇怪的是,我刚把I2C中断打开,还没有初始化IIC相关寄存器,没有读写数据,居然产生了IIC中断!请高手指教!!!
还有DMA根本启动不了!
  注:程序已经仔细检查了很多遍,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也是按手册上那样做的,I2C读写时序也是严格按照24LC16b手册和70f3452手册那样弄的,怎么会不行!
   硬件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到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急!

网友:
官网上有对应的样例程序可以参考,DMA你是通过软件启动还是由外围硬件中断源触发的?可以先用软件启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