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verilog hdl中,如何将10位无符号数赋值给11位有符号数?

楼主(2010-08-21):
请教一下,verilog hdl中,如何将10位无符号数赋值给11位有符号数?

input [9:0]data_in;
input signed[10:0]data_out;

always@...

data_out<=data_in;

end

直接将data_in赋值给data_out,编译后提示data_in[0]没有驱动任何逻辑,也就是没有用到。

网友:
data_out<={1'b0,data_in};
我是这样想的,哈哈,也许是我太天真了

网友:
( ⊙ o ⊙ )啊!
告诉你一个多此一举的方法

先将 有符号的装入一个寄存器
假设 Input_Data 是11位

reg [10;0]rData

always @ ( posedge CLK )
   rData <= Input_Data;

再假设 Output_Data 是10位

assign Output_Data = rData[9:0];

======================================

别对我丢鸡蛋 ...

楼主:
我看了手册上有这种写法:data_out<=$signed(data_in);

我原先的那个错误,仔细看了一下,是因为我没有对输出的端口做实际的引脚分配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