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VHDL语言测量脉冲的宽度

楼主(2010-08-21):
如何用VHDL语言测量一个脉冲的宽度?

网友:
先将信号作上升延微分和下降延微分,上升延微分控制标准时钟计数器开始,下降延微分控制标准时钟计数器停。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波信号就好处理了.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么进行上升沿微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上升延时产生一个脉宽小的脉冲。

用延时差产生,脉宽和CLK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