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宋原创]USB转红外模块

楼主(2010-08-21):
红外通信是短距离通信的一个常用的手段,应用于电力行业特别多。我制作了这个USB转红外模块,可以让电脑和外部红外模块进行通信,创新点在于:通常做的红外发送会让自己自发自收,我进行了一个电路上的改进,让这个模块的自己发送的时候,控制接收模块不工作,有效的做到了发送接收自如,相互不干扰。将图奉上给大家看看,实验已经完成,预备过一段时间投板做几块。

简单的USB转TTL的模块 (原文件名:1.jpg)

NE555产生38K的红外载波 (原文件名:2.jpg)

红外发送以及接收管的控制 (原文件名:5.jpg)

在这里做到的就是当发送数据的时候,控制了接收管的电源,让接收管不工作,这样就有效的完成了自己发送自己不会接收数据。

楼主:
另外请注意,这个模块不能用来接收遥控器的红外发送数据,因为通常遥控器用的是编码芯片,他们的编码比较特殊,不能用于正常的串口波特率通信,因此不能用来遥控器和电脑通信。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金沙滩工作室  的 金沙滩,难道是青岛的额?

网友:
效果怎么样?发射距离和波特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青岛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射距离,保持在10来米没问题。至于你说的波特率,红外的波特率是有限制的,我测试过,4800,误码就很高了,2400基本没问题,大家通常都用1200。
因为红外有个38K调制,所以如果波特率太高,38K调制的时候,调制波形倍数太小,0038在解调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不知到有没有体积小的收发集成收发块

网友(2012-02-06):
小宋老师的东西  必须顶!mark先

网友(2012-12-19):
不知道接收管输出的时候还是会有脉冲?

网友:
貌似有那种 USB 转 IrDA 的芯片,直接就可以转成 IrDA 的格式,且 Windows 也直接支持这类的芯片的驱动及文件传送.

网友C(2013-10-06):
和今年电赛的 红外光通信装置(F题) 有点相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今年电赛的 红外光通信装置(F题) 有点相关

我国赛就是这么做的,最后崩了,载波频率定的太高,4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国赛就是这么做的,最后崩了,载波频率定的太高,4M。

能不能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细说一下,

呃,单片机串口输出,CD4011产生载波震荡(4MHz),然后用4011把两个信号相与,接到三极管上驱动红外管输出。

网友:
小宋老师,必须顶。您是我的启蒙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