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春风2.1板电源输出0电压和0电流附近失调办法

楼主(2010-08-21):
0-30V/4A数控直流电源(第2.1版) 里面的TL084和STM32F103VCT6的DA都有几个mV到十几mV的失调电压,这就使放大之后的最终输出电压和电流在0V附近出现便宜,有个别板子在设置输出0V时最大的有0.12V电压,这个虽然不影响使用,可是看这很不舒服,我曾试着在DA输出对-12V加下拉电阻使输出便宜减小,可是效果不好,DA输出对-12V拉电压也是太土的办法了,今天晚上我调试发现在运放U11A和U11D的反向输入端对+12V加个3.3M电阻就解决问题了,电压和电流的失调一下子都解决了,就是在板子背面加两个电阻不美观,不过现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只有这个办法了,对不住大家了。
其实就是R21和增加的电阻组成了模拟加法器,把电压抬高一点点。

加了这两个电阻后,电压和电流都必须重新校准,校准后效果一定令你满意的。

网友:
3.3M,我找找看有没有存货,谢谢春风,还没测过0输出时的实际输出呢

网友:
测过了,没加电阻时的失调电压是56mV,

网友:
接两个贴片的就好看了。呵呵

网友:
只有3M的,不知道能不能用?0805的倒是有3.3M的,但看了下貌似不好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M的可以的,不影响精度的,要重新校准下。

网友:
效果果然杠杠的,谢谢春风

网友:
接下来耐心等待春风的第三版软件,以解决100mA下显示不准的问题

网友(2011-03-28):
回复 楼主:

记号

网友(2012-09-07):
春风真是有心。。。。

网友:
春风大哥,技术好,人也好。

网友:
那位有没有2.3的原理图发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11-21):
不错,又学到一招。

网友:
加强学习,争取把数控电源和电子负载整合。STM32功能那么强。把两个整合完全有可能,这也就是我的目标。

网友(2013-01-10):
请问大侠,要校准那个地方

网友:
以前没看到,晕,板子画好了都;

网友:
幸亏看到了 正准备画板子

网友:
春风2.2版,有这样处理吗?求春风2.2 电路图;

网友(2013-05-24):
留下记号,下次来学习!

网友(2015-08-15):
图片都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