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口的 Bypass 旁路寄存器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关于Bypass 旁路寄存器读取的问题,按理应该如果发1111的话,接收应该是01111(最左边为发送的第一位),看下图的情况:

上面这样正确吗?

现在问题是:我在实测被测芯片得到却不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情况:
发送:1100-1100  (最左边为发送的第一位)
接收:0100-1100

第一位就强制被置零,好像Bypass不存在那样,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网友:
ByPass读回来的应该是这样的:
发送:1100-1100
接受:x110-0110
x是上次写的最后一位。

就是ByPass的DR就是1Bit的REG。

楼主:
楼上的有没遇到过我这样的情况呢??

我实际读芯片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发送:1100-1100  (最左边为发送的第一位)
接收:0100-1100

网友:
没有遇到过。

IEEE 1149.1标准唯一规定的就是ByPass操作:在IR选中后;DR就是1Bit的Register。
查一下你数据的时序吧,尤其是对应的TCK边沿。

楼主:
这是Altera资料上的图,
这图怎么那么奇怪,有点不解???

里面好像没体现出bypass寄存器的存在,望懂得的人解释一下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