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00系列的启动代码是不是已经自动锁存了PLL?程序里面不需要自己写代码锁定pLL了?

楼主(2010-08-22):
LPC2300系列的启动代码是不是已经自动锁存了PLL?程序里面不需要自己写代码锁定pLL了?
小弟使用Keil uVision4,里面有LPC2300的启动代码,下面是有关时钟和PLL的一段代码:
; Clock Setup ------------------------------------------------------------------

                IF      (:LNOT:(:DEF:NO_CLOCK_SETUP)):LAND:(CLOCK_SETUP != 0)
                LDR     R0, =SCB_BASE
                MOV     R1, #0xAA
                MOV     R2, #0x55

;  Configure and Enable PLL
                LDR     R3, =SCS_Val          ; Enable main oscillator
                STR     R3, [R0, #SCS_OFS]

                IF      (SCS_Val:AND:OSCEN) != 0
OSC_Loop        LDR     R3, [R0, #SCS_OFS]    ; Wait for main osc stabilize
                ANDS    R3, R3, #OSCSTAT
                BEQ     OSC_Loop
                ENDIF

                LDR     R3, =CLKSRCSEL_Val    ; Select PLL source clock
                STR     R3, [R0, #CLKSRCSEL_OFS]
                LDR     R3, =PLLCFG_Val
                STR     R3, [R0, #PLLCFG_OFS]
                STR     R1, [R0, #PLLFEED_OFS]
                STR     R2, [R0, #PLLFEED_OFS]
                MOV     R3, #PLLCON_PLLE
                STR     R3, [R0, #PLLCON_OFS]
                STR     R1, [R0, #PLLFEED_OFS]
                STR     R2, [R0, #PLLFEED_OFS]

                IF      (CLKSRCSEL_Val:AND:3) != 2
;  Wait until PLL Locked (if source is not RTC oscillator)
PLL_Loop        LDR     R3, [R0, #PLLSTAT_OFS]
                ANDS    R3, R3, #PLLSTAT_PLOCK
                BEQ     PLL_Loop
                ELSE
;  Wait at least 200 cycles (if source is RTC oscillator)
                MOV     R3, #(200/4)
PLL_Loop        SUBS    R3, R3, #1
                BNE     PLL_Loop
                ENDIF

M_N_Lock        LDR     R3, [R0, #PLLSTAT_OFS]
                LDR     R4, =(PLLSTAT_M:OR:PLLSTAT_N)
                AND     R3, R3, R4
                LDR     R4, =PLLCFG_Val
                EORS    R3, R3, R4
                BNE     M_N_Lock
-----------------------------------------
运行以后,不做任何程序,发现PLLSTAT寄存器=0x0700000B

这时候24  25  26三位已经是1了。
-----------------------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不用自己写代码锁定PLL了?

楼主:
时刻关注,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周一了,希望高手能看到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
等别人还不如查查汇编伪指令,很容易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