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2.1板电源抗干扰测试(感谢网友yan_jian赠送的电机)

楼主(2010-08-22):
以前帖子里网友 hephi 提出

这款电源可以考虑检测电压电流时隔离
如线性光耦(偶只知道线性光耦,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用这款电源驱动24V直流1A的马达
马达带来很多干扰
估计数字会跳得好厉害
甚至系统会复位……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  ”

真是巧的很,我正发愁找不到碳刷电机,网友yan_jian 说送我一个,更巧的是我们上班的位置距离只有200米,中国这么大,真是缘分啊,感谢yan_jian 赠送的电机。

看下视频效果:

测试发现,在电机瞬间连接到电源的启动瞬间,数码管显示会抖动一下,有几十毫秒吧,测试了很多次都是偶尔有闪动,时间在几十mS,但是STM32F103VCT6没有跑飞或复位,稳定的工作,一个网友说他们用在工业机柜里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屏连线和输出连线上套个磁环就好了,我也买了磁环,套上去确实有效果,就是还没完全根除掉。我分析是595受到了干扰,导致显示抖动,而STM32抗干扰能力强很多就没有不良反映。
另外电机在一直运转时没这个现象,只是瞬间通电断电时打火产生的干扰,我用电阻负载或直接短路时也有火花产生,但是不干扰,我分析是电机内部的线圈就是个电感,由于给电感充电,线圈有产生了自感电动势,在线圈接近开路时,这个电动势会有几十V甚至上百V电压,这就是个强烈的浪涌干扰。

网友:
把595的时钟调慢点,应该有效果。

网友:
lz上海的?

网友:
以前用595和一些数字ic做显示,发现抗干扰不如单片机强,所以我还是觉得用单片机做数码管扫描最好了mega48就能胜任。595的时钟,数据线,锁存线上都并电容,最好还对地并一个电阻。通常的干扰是不会产生很大的电流的,干扰形成的能量会被电阻吸收掉。

网友:
很喜欢春风大哥的电源,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套件呢?

网友:
呵呵!这么快测试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机真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张江高科上班,一名光荣的"张江男"。

网友(2010-09-23):
595很容易受到干扰,至今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哪位大虾能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是否整体刷新速度太慢

网友:
我是做手机震动马达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输出的滤波电容太小了,马达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可以测下输出的波形看看

网友(2011-03-13):
老师,还有套件吗?

网友(2014-06-08):
后来是怎么解决电机干扰595的问题的?

网友(2014-10-30):
不用示波器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