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905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最近买了nrf905模块来做,但是由于本人疏忽,把其中一块给烧了,
我想问下单个的NRF905能实现收发功能吗?(自己发送,自己接受)

希望做过这模块的说下行吗?谢谢。

网友:
不行。再买一对吧。

网友(2010-09-29):
回复 楼主:

可以的。模块使用要注意:对于51,使用P0口是要加上拉的,其他口不必加上拉;对于其他非51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大于10mA的,必须加限流电阻。以上两点需要注意。模块供电部分要处理好,不能超过3.6V,否则会烧毁模块,如果使用5V单片机,供电需要5V~3.3V的稳压IC,大把,建议使用AMS1117-3.3。如果使用3.3V单片机,可以直接和模块共用一个电源信号;其他的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