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计数器的状态机 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10-08-22):
个人感觉,带计数器的状态机很麻烦,因为组合逻辑不能计数。我一律整成一段式的。二,三段式的可以搞,但要把计数模块弄在状态机外面,似乎比较麻烦。求高手点评

楼主:
目前来看一段式的很耗资源

楼主:
不会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吧

网友:
实验室规定禁止写一段式状态机。故无此问题。

网友:
不是一般都是用两段或者三段式的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这种效果
module state_cnt(
                                        clk,
                                        rst,
                                        start,
                                        odata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start;
output [7:0] odata;
//reg [7:0] odata;
reg [1:0] 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idle=2'b00;
parameter count=2'b01;
parameter endl=2'b10;

reg [7: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state<=idle;
        else
                state<=next_state;

always @ (state or cnt or start)
        case(state)
                idle:if(start)
                                next_state=count;
                         else
                                next_state<=idle;
                count:if(cnt==8'd255)
                                next_state=endl;
                          else
                                next_state<=count;
                endl:next_state=idle;
                default:next_state=idle;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state)
                idle:cnt<=8'd0;
                count:cnt<=cnt+1'b1;
                endl:cnt<=8'd0;
                default:cnt<=8'd0;
        endcase

assign odata=cnt;

endmodule

三段式的.可以将计数器放到状态及内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状态机中的计数器大致分成2中
1:计数结果不对状态转移发生作用的。这种用5楼兄弟的3段式可以很好的解决。
2:计数结果会直接影响状态机的转移的。可用5楼三段式的解决方案,但是最好能对第三段的计数结果打一拍,减少毛刺的影响。
   或者是采用一段式的方法。

网友:
嘛~自从,从遇见木棍后,我再也不用铁棒了。
设计还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2011-01-03):
计数结果会对状态产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叫对计数结果打一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延时1个cycle

网友:
能用计数器实现的不必非用状态机实现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D: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段式的好,三段式的写的太麻烦,在状态机不好写计数器、移位器等时序逻辑

网友:
我习惯写三段的FSM,并且在FSM 里面加延迟的时候,做一个计数器,进入某些要计算时间的状态时候就开始计时,并在此状态查看时候计数器的数值,确定时候该进入别的状态了。
在FSM实现延迟,用此法最好不过了。

一段状态机可能是串行程序的编程习惯,有点为难综合工具,工具对3段的支持最好了,也是正规教材推荐的。

网友:
用一个专门的进程 来作为计数器

包含所有的状态的延时进程的计数器

网友:
一般树上都说推荐2段或者3段么  1段得就没怎么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