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学习CPLD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2010-08-22):
我现在只是买了本《从0开始》看着,当时买就是因为便宜,书太多了,不知道哪本好。在网上搜了一下学习板、开发板,也是琳琅满目,价格差别也相当大。请前辈指教,书的选择,开发板的选择,学习CPLD的步骤等等。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基于Verilog HDL 的数字系统应用设计》 王钿
这本挺好的,讲得很透彻,很多工程应用的知识,作者是一个工程师出生的,并不像一般的教授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书确实短小精悍,我也经常在读。

网友:
动起来,其乐无穷。看书只是一个方面,动手收获更多

楼主:
多谢前辈在书的选择方面指点。

还有就是开发板方面,买具有哪些功能,什么价位的比较适合。这几天看了一下Verilog HDL语言,也看了一下设计实例。也是觉得不动手终究学不会。望各位前辈百忙之中不吝赐教。

网友:
cpld 和 fpga 原是一个家族,只是立场不同

只要掌握了HDL语言,这两项就能基本掌握了,接下来就是看你的学习方向了
信号处理,时序分析,或者当着控制器使用 .... 等等!
学习方向都是看后来而定的,

书只能用来查看语法 ...
最重要就是动脑动手 ....

如果入门的话,推荐特权
如果要刺激一点的话,推荐Avic的黑金

网友:
其实开发板的话可以考虑DE0开发板啊.便宜,资源也够用,而且有丰富的参考设计.
书的话,语法的随便什么书都可以;我还是喜欢实例多点的,因为我比较差劲,自己写不出来大的东西,要参考别人的.

网友:
我也要找块开发板练练手,不然纯看书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