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多对一,一对多全部调通(共享源码+中文手册)

楼主(2010-08-22):
呵呵。。先说个小插曲哈,这个程序是我写过最拖拉的,N个月前我买了3个NRF24L01,买回后做了3快板,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ASM1117坏啦!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82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yqiang1990&bbs_id=9999,最后只调好了一对一的通信,然后多对一的一直没调,前几天趁着实验室买元器件,顺路买了5个ASM117,,呵呵,,今晚花了1个多小时把多对一调通啦,申明哦:我只有3块模块,所以是2个发送一个接收的,其实6对一和2对一一样的,就是设置地址和使能通道就OK拉!!

调试注意事项:如果你是用直流稳压电源的话,要在ASM117那里接一个滤波电容(不加的话会很不稳定的哦!!)
              还有每次发送或者读取数据后一定要清空FIFO寄存器!!免得你会生不如死哦!!
              其他注意事项在下面的中文手册里面,大家认真看看。。。

晚一点在上图片。。。。。现在没摄像头,笔记本电脑摄像不可以转动。。

楼主:
我们坛子里面有一个朋友发了6通道都调通的,但是他的程序有个让需要的朋友无法理解的是:如何区分这次接收的数据是哪个节点发来的!!??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区分的,,但是我使用状态寄存器中的RX_P_NO位来区分的。。。他就是记录通道号的。。

网友:
好东西一定要顶,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最近也在调nRF24L01  遇上点问题 先请教下您 我用一块芯片发送  没用接受芯片 可为什么STATUS寄存器里的位全部变成1,MAX_RT  TX_DS RX_DR  全变成1,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好,正需要这个

谢谢楼主~~~

楼主:
忘记说了。。。这是KEIL4编译的。。装KEIL3的朋友打不开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代码里SCK和CSN的引脚设置是一样的,这样没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不一样啊。。能贴个图出来,我帮你分析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 我是广西在山东的学生 正在做省赛 用到这个NRF 有空能请教下问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
  加我QQ  44962480 谢谢拉!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 求现身!!

网友(2010-09-25):
case 0x00: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0,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0
case 0x02: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1,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1
楼主这个0x00,0x02,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们用的也是NRF24L01.. 结果没调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看记录通道号的那一位在状态寄存器的那几位。。就知道怎么确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身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提点,明白了。呵呵。。。
我按照你的方法写了一个二号通道的,不知道为什么老不成功,请楼主帮忙看看。谢谢。。。
发送部分:
/******设置地址*******/
unchar code TxAddr[]={0xc2,0xc2,0xc2,0xc2,0xc3};//数据通道2发送地址
/******使能通道2*******/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2);       // 使能接收通道2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2
接收部分:
unchar RevTempDate2[5];//同道2接收数据
unchar code RxAddr2[]={0xc2,0xc2,0xc2,0xc2,0xc3};//通道2接收地址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2,RxAddr1,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2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7);               // 使能数据通道0,1和2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3);           // 使能接收通道0,1和2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2,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2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case 0x04: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2,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2

楼主:
unchar code RxAddr2[]={0xc2,0xc2,0xc2,0xc2,0xc3};//通道2接收地址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2,RxAddr1,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2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不是RxAddr2吗???你干嘛写RxAddr1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一看到你现身回复,太激动了,一不小心写错了,呵呵。。。
后面的改过来了,可是还是不行,楼主能帮忙,新增个通道的例子,学习下,行不?
按照你开头说的设置地址,使能通道,反复看了觉得没有问题,可是串口还是收不到数据?

楼主:
好吧。。我试验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 请教一下 if(RevFlags=='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  6个通道地址是如何定的

unchar code RxAddr0[]={0x34,0x43,0x10,0x10,0x01};
unchar code RxAddr1[]={0xc2,0xc2,0xc2,0xc2,0xc1};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你看下楼主发的nrf24l01的使用说明书,里面有介绍。

网友:
我也做过多对一的,只不过我的更多,大于6个,所以通过地址设置不同已经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干脆把所有地址都设置成一样的,32个字节缓存区全用,在缓存区设置每个接收发射模块的地址,
从而鉴别;
最后验证是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
   楼主所用的0,1通道地址与说明书上的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朋友,你是所有节点都共用一个通道吧。第一个节点用第1到第5字节的缓存区,第二节点用第6到第10字节的缓存区。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有接收机发送过来的确认信号主机会自动将MAX_RT置一,并且停止发送下面的数据

可用中断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所有的地址都设置成一样,那你怎么区别是那个发射模块发送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把TxBuf[0]设置成标志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用一个字节做标志位吧,我没做过这个。我也想问一下42楼是如何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貌似明白,我试验试验试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真好合适我啊,呵呵

网友:
mark.过两天就玩这个~

网友:
昨天用上了楼主的代码,顶上.
结论:管用,好用.
建议:最好能标出来延时函数的延时量.各种单片机指令周期一样,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要用到24l01进行无线数据采集,用户要求要达到32发1收的效果,而且还要保证数据的安全(因为这是学生成绩,出错了学生没法毕业就麻烦了),数据手册中有讲一对六的方案,但是没有一对32的方法,现在使用一主多从,地址扫描的方法通信,但是不稳定,很是头疼

网友(2010-11-10):
LZ上图片

网友(2010-12-16):
Mark!!104电容啊,一定要加,谢谢LZ

网友:
回复 楼主:
-------------------------------------------------------------------
IO口模拟的SPI和直接SPI区别大么,是不是速度要慢很多?
有直接SPI的程序么?我用的是430的F449.

网友:
好东西,mark,若要有中继能力的网络咋办呢?

网友:
一年前买了两个24l01的模块,还没用过,资料都不知放哪里了,楼主能给一下你的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要用到24l01进行无线数据采集,用户要求要达到32发1收的效果,而且还要保证数据的安全(因为这是学生成绩,出错了学生没法毕业就麻烦了),数据手册中有讲一对六的方案,但是没有一对32的方法,现在使用一主多从,地址扫描的方法通信,但是不稳定,很是头疼
32发1收的话,自己将地址封装进数据包里做个软件识别就行了。硬件最多能支持到1对6。
要不...你也可以用不同的通道来收数据,那样就能1对100+通讯了。不过,老切换通道是个很麻烦的事。

网友(2011-02-20):
楼主人真好呀

网友: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
你试过用除第0,1通道外其它通道吗,好象不是很好用

网友:
比如你改成用第2到第5通道来收发试试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的多节点 单独0和1通道都好用 但一起开放地址,一起使能就只有一个好用???????为什么呢?请指教一下??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多节点 单独0和1通道都好用 但一起开放地址,一起使能就只有一个好用???????为什么呢?请指教一下??什么原因呢???????弄了很久了 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最近也在弄24L01一对多的数据传输,65楼的兄弟能否将你的方法共享一下啊!

网友(2011-03-22):
记号,最近开始准备搞这玩意儿

网友:
hah 好资料啊 我只有三天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搞起 加油吧一起

网友:
感谢楼主!! 我也弄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后来没时间了, 就没弄完!

网友:
我做的三发一收,通道0和1都好用,但通道二不好使

网友(2011-04-24):
以前只调通了一对一!

网友:
蛮好玩的,如果能做个无线的CAN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unchar NRFReadRxDate(unchar RegAddr,unchar *RxDate,un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读取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接收
    unchar BackDate,i;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for(i=0;i<DateLen;i++) //读取数据
          {
             RxDate=NRFSPI(0);
          }
    CSN=1;
   return(BackDate);
} 这个函数中的RxDate=NRFSPI(0)中的0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任意的值可以?

网友:
NRF24L01/NRF24L01+
无线不在神秘 零难度入门
买回就可以看到通信效果
第一次应用和初学者不在为无线迷茫
感性认识+理性分析-->轻松驾驭NRF24L01+
NRF24L01/NRF24L01+是挪威NordicVLSI公司出品的一款新型射频收发器件,采用4 mm×4 mmQFN20封装;NRF24L01/NRF24L01+工作在ISM频段:2.4~2.524 GHz。且内置频率合成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等功能,并融合增强型ShockBurst技术,其中地址、输出功率和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适合用于多机通信。NRF24L01/NRF24L01+功耗很低,在以-6 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也只有9 mA;而对应接收机的工作电流只有12.3 mA,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掉电模式和空闲模式)使节能设计更方便。NRF24L01/NRF24L01+在业界领先的低功耗特点使其特别适合采用钮扣电池供电的2.4G应用,整个解决方案包括链路层和MultiCeiver功能提供了比现有的nRF24XX更多的功能和更低的电源消耗,与目前的蓝牙技术相比在提供更高速率的同时,而只需花更小的功耗.最新采用的nRF24L01+与nRF24L01兼容,并增加250kbps低速功能。
详细点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096264698
让我们想的更多,做的更到位,你的无线应用更轻松,更简单

网友:
顶,我正在需找一个解决一对多时序的冲突呢!谢谢楼主!膜拜

网友: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关于nrf24L01一对二通信时,接收端设为接收模式后,同时接收到两个发射端的数据,那么在STATUS状态寄存器中的 RX_P_NO三个位是怎么同时显示两个通道的通道号的呢?

网友:
好东西啊,顶起来,下载来。

网友(2011-05-29):
楼主的共享很给力,最近正在研究无线通信,这样就有了参考,mark一下。

网友:
绝对好帖,不顶无理!

网友:
今天也搞了 2块~~~先下下来有空玩玩

网友:
问下楼主,不知道其通道是如何使用用的呢,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用0通道,什么情况下用1通道?谢谢!

网友:
楼主我太爱你了

网友:
拿来LZ东西  顶一个!呵呵!!

网友:
留着以后学习用!!!

网友:
正准备用这个
mark一下

网友(2011-07-28):
不是很明白~~收藏

网友:
手头上是的si4432,不知道怎么用~唉。。。

网友:
多谢楼主了,我也正在研究一对多的

网友(2011-08-28):
是的,而且发现清中断标记的时候如果没有用sta&0x70去写寄存器,也会发现一样的情况

网友:
NRF24L01通信及调试,MARK!

网友:
楼主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直流稳压电源 在1117上加什么滤波电容好的 我加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是不是更好?

网友(2011-09-30):
手头有几个,过些天应该会用上,先mark一下

网友:
挖坟 mark 调过1v1的 还没试过1v多...

网友:
NRF24L01多对一

网友:
看看,没弄过NRF24L01

网友:
显然,很有用

网友:
一对一调通过,苦于没有多的板子!留着哟用!

网友:
楼主啊,现在还看这个帖子不,我是遇见大问题了,呵呵
一主多从,比如说有一个主设备,N个从设备,怎么着一下子识别出,现场有多少个从设备,用轮询的方式太慢了,要是直接发一个指令,从设备都往这发,主设备也就只能接收一个,这个怎么解决啊;
路过的朋友也给个建议啊,快没招了,我QQ231299903,
有玩这方面的可以加我,大家一块讨论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贵港的?老乡喔,,我也对电子比较感兴趣,有空交流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NRF241L没弄出来,现在感觉问题出在寄存器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case 0x00: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0,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0
case 0x02: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1,RX_DATA_WITD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1
那位大侠知道这个0x00,0x02,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正想学习这块 拿过来看看吧

网友:
先收藏了作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32楼弄出来没?我也在研究那个问题!

网友(2011-12-12):
2对1成功了,3对1没成功。各位高手。赐教赐教。帮忙改改呗!!!毕设马上就要答辩了
#ifndef __24L01__H_
#define        __24L01__H_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_ADDR_WIDTH 5        //发送地址宽度设置为5个字节
#define RX_ADDR_WIDTH 5        //接收地址宽度设置为5个字节
#define TX_DATA_WIDTH 4 //发送数据宽度1个字节
#define RX_DATA_WIDTH 4 //接收数据宽度1个字节
/*******************命令寄存器***************************/
#define  R_REGISTER      0x00//读取配置寄存器
#define  W_REGISTER      0x20//写配置寄存器
#define  R_RX_PAYLOAD          0x61//读取RX有效数据
#define  W_TX_PAYLOAD         0xa0//写TX有效数据
#define  FLUSH_TX                 0xe1//清除TXFIFO寄存器
#define  FLUSH_RX                 0xe2//清除RXFIFO寄存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
#define  NOP             0xff//空操作
/******************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配置寄存器
#define  EN_AA                         0x01//使能自动应答
#define  EN_RXADDR       0x02//接收通道使能0-5个通道
#define  SETUP_AW        0x03//设置数据通道地址宽度3-5
#define  SETUP_RETR      0x04//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射频通道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射频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载波
#define  RX_ADDR_P0      0x0a//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发送地址
#define  RX_PW_P0        0x11//P0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1        0x12//P1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2        0x13//P2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3        0x14//P3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4        0x15//P4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RX_PW_P5        0x16//P5通道数据宽度设置
#define  FIFO_STATUS     0x17//FIFO状态寄存器
/*******************相关函数声明**************************/
//unchar NRFACK();
unchar NRFSPI(unchar date);
unchar NRFReadReg(unchar RegAddr);
unchar NRFWriteReg(unchar RegAddr,unchar date);
unchar NRFReadRxDate(unchar RegAddr,unchar *RxDate,unchar DateLen);
unchar NRFWriteTxDate(unchar RegAddr,unchar *TxDate,unchar DateLen);
void NRFSetTxMode(unchar *TxDate);
void NRF24L01Int();
void NRFSetRXMode();
unsigned char  CheckACK();
void GetDate();

void NRFDelay(unint t)
{
   un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

sbit CE=P1^2;  //RX/TX模式选择端
sbit CSN=P1^3; //SPI片选端//就是SS
sbit SCLK=P1^4;        //SPI时钟端
sbit MOSI=P1^5;        //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端
sbit MISO=P1^6;        //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出端
sbit IRQ=P1^7; //可屏蔽中断端

unchar RevTempDate0[5];//同道0接收数据
unchar RevTempDate1[5];//同道1接收数据
unchar RevTempDate2[5];//同道2接收数据

unchar code RxAddr0[]={0x34,0x43,0x10,0x10,0x01};//编号1接收地址这个地址和发送方地址一样!
unchar code RxAddr1[]={0xc2,0xc2,0xc2,0xc2,0xc1};//编号2
unchar code RxAddr2[]={0xc2,0xc2,0xc2,0xc2,0xc2};//编号3

//unchar RevTempDate[6];//最后一位用来存放结束标志
//unchar code TxAddr[]={0x34,0x43,0x10,0x10,0x01};//发送地址
/*****************状态标志*****************************************/
un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sta^6;
sbit TX_DS=sta^5;
sbit MAX_RT=sta^4;
/*****************SPI时序函数******************************************/
unchar NRFSPI(unchar date)
{
    unchar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if(date&0x80)
            MOSI=1;
          else
            MOSI=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date<<=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LK=1;
          if(MISO)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date|=0x01;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LK=0;                    // SCK置低
           }
    return(da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NRF24L01初始化函数*******************************/
void NRF24L01Int()
{
        NRFDelay(2);//让系统什么都不干
        CE=0;
        CSN=1;
        SCLK=0;
        IRQ=1;
}
/*****************SPI读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nchar NRFReadReg(unchar RegAddr)
{
   unchar BackDate;
   CSN=0;//启动时序
   NRFSPI(RegAddr);//写寄存器地址
   BackDate=NRFSPI(0x00);//写入读寄存器指令
   CSN=1;
   return(BackDate); //返回状态
}
/*****************SPI写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nchar NRFWriteReg(unchar RegAddr,unchar date)
{
   unchar BackDate;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地址
   NRFSPI(date);//写入值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读取RXFIFO寄存器的值********************************/
unchar NRFReadRxDate(unchar RegAddr,unchar *RxDate,un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读取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接收
    unchar BackDate,i;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for(i=0;i<DateLen;i++) //读取数据
          {
             RxDate=NRFSPI(0);
          }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写入TXFIFO寄存器的值**********************************/
unchar NRFWriteTxDate(unchar RegAddr,unchar *TxDate,un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发送
   unchar BackDate,i;
   CSN=0;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写入寄存器的地址
   for(i=0;i<DateLen;i++)//写入数据
     {
            NRFSPI(*TxDate++);
         }
   CSN=1;
   return(BackDate);
}
/*****************NRF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void NRFSetTxMode(unchar *TxDate)
{  //发送模式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TX_ADDR,RxAddr0,TX_ADDR_WIDTH);//写寄存器指令+P0地址使能指令+发送地址+地址宽度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RxAddr0,TX_ADDR_WIDTH);//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NRFWriteTxDate(W_TX_PAYLOAD,TxDate,TX_DATA_WIDTH);//写入数据
        /******下面有关寄存器配置**************/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1;
        NRFDelay(5);//保持10us秒以上
}
/*****************NRF设置为接收模式并接收数据******************************/
//接收模式
void NRFSetRXMode()
{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RxAddr0,TX_AD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1,RxAddr1,TX_AD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1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2,RxAddr2,TX_AD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1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7);               // 使能数据通道0和1,2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7);           // 使能接收通道0和1,2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0,RX_DATA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1,RX_DATA_WIDTH);  // 接收通道1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2,RX_DATA_WIDTH);  // 接收通道1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0,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NRFDelay(5);
}
/****************************检测是否有接收到数据******************************/
unsigned char  CheckACK()
{  //用于发射模式接收应答信号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SN=0;
                    NRFSPI(FLUSH_T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return(0);
           }
        else return(1);
}

/*************************接收数据*********************************************/
void GetDate()
{
    unchar RX_P_NO;//接收通道号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RX_P_NO=sta&0x0e;//获取通道号
           CE=0;//待机
           switch(RX_P_NO)
                {
                   case 0x00: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0,RX_DATA_WIDT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0
                   case 0x02: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1,RX_DATA_WIDT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1
                   case 0x04: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2,RX_DATA_WIDTH);break;// 从RXFIFO读取数据通道2
                   default:break;
                }
        //        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RX_DATA_WITDH);// 从RXFIFO读取数据 接收4位即可,后一位位结束位
           //LcdWriteChStr(2,65,RevTempDate);//LCD12864液晶显示
           //MAX232SendDate();//发送数据到上位机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CSN=0;
           NRFSPI(FLUSH_R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
#endif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还是没调出来。继续中。。。

网友:
顶下无私发帖的朋友。NRF24L01 在我07年搞过!现在都好多年没有搞了!。现在用的是Amic的 rf

网友:
楼主真无私,我暑假留校期间搞过,花了好久才把一对一搞定

网友:
有做NRF2401的没?

网友(2012-03-30):
楼主可以帮忙看个程序么?万分感激  可以的话加我q:568595821江湖救急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看能不能搞到stm32上去,到时候还贡献给论坛

网友:
额~这篇帖子很老了!是2010年的呀!严重顶!

网友:
正好需要 收藏先!

网友:
过些天要做这个,到时候要借鉴楼主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搞过nrf905没有?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好贴,找了很久了。

网友(2012-05-01):
请教楼主,为啥我只能接到前两个通道数据,手册里说默认只开前两个,但我全开还是只能收到前两个~

网友:
最近正在 调这玩意儿  发现2对一时   数据总是接收不到   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接收到一次数据,复位后  也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接收到数据,  不知怎么回事   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
MARK标记,蛮好玩的,以后玩玩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好找

网友:
正要学,标记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2-06-01):
最近也在玩24L01,楼主位的源码下载不下来,有空能重传一下吗?

网友:
留个记号,等能下载在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 ...

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啊

网友:
哎,最近论坛下载不了以前发的数据,楼主能重新传一下这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2012-07-04):
6发一收怎么避免6个发射的相互干扰呢?用跳频了吗?

网友:
留个印,以后好找

网友:
楼主好人!在此谢过

网友:
顶一下 以后不一定用上 这玩意

网友:
先下来看看先

网友(2012-08-03):
不顶对不起楼主

网友:
怎么实现将24l01的两者之间的距离调到最小?是调节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还是调节其他的?具体该调为多少才达到最短的通信距离?

网友:
这几天正好弄这个,下下来看看,,谢谢LZ

网友:
楼主图像比较可爱,发的东西更可爱~~~~~~

网友:
顶一下!正需要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K(2012-10-16):
请问楼主和各位大神,小弟在调试6对一的时候只有第一跟第二路地址能传输数据,第三、四、五、六路的地址都不能用,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地址如下,跪求指教,或者可以加我QQ173919225,在线等,万分感谢
//PI   0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PI  1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c2,0xc2,0xc2,0xc2,0xc1};//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PI 2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c2,0xc2,0xc2,0xc2,0xc2};//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PI 3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c2,0xc2,0xc2,0xc2,0xc3};//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PI 4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c2,0xc2,0xc2,0xc2,0xc4};//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PI 5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c2,0xc2,0xc2,0xc2,0xc5};//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
uchar const RxAddr0[5]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char const RxAddr1[5] = {0xc2,0xc2,0xc2,0xc2,0xc1};
uchar const RxAddr2[5] = {0xc2,0xc2,0xc2,0xc2,0xc2};
uchar const RxAddr3[5] = {0xc2,0xc2,0xc2,0xc2,0xc3};
uchar const RxAddr4[5] = {0xc2,0xc2,0xc2,0xc2,0xc4};
uchar const RxAddr5[5] = {0xc2,0xc2,0xc2,0xc2,0xc5};

网友:
好东西啊    正准备研究研究这个

网友(2012-11-27):
正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和各位大神,小弟在调试6对一的时候只有第一跟第二路地址能传输数据,第三、四、五、六路的地址都 ...

uchar const RxAddr0[5]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char const RxAddr1[5] = {0xc2,0xc2,0xc2,0xc2,0xc1};
uchar const RxAddr2[5] = {0xc2,0xc2,0xc2,0xc2,0xc2};  // 只有第一个字节有效
uchar const RxAddr3[5] = {0xc2,0xc2,0xc2,0xc2,0xc3};
uchar const RxAddr4[5] = {0xc2,0xc2,0xc2,0xc2,0xc4};
uchar const RxAddr5[5] = {0xc2,0xc2,0xc2,0xc2,0xc5};

这种地址定义不对;
在写地址的时候是先写低字节,再写高字节,而且3-6通道的高4字节和2通道是一样的。根据你的地址定义,3-6通道的第一个字节都是0xC2,这样将导致通道2-6的地址都为 {0xc2,0xc2,0xc2,0xc2,0xc1}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和各位大神,小弟在调试6对一的时候只有第一跟第二路地址能传输数据,第三、四、五、六路的地址都 ...

改成这样试试
uchar const RxAddr0[5]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uchar const RxAddr1[5] = {0xc1,0xc2,0xc2,0xc2,0xc2};
uchar const RxAddr2[5] = {0xc2,0xc2,0xc2,0xc2,0xc2};  // 只有第一个字节有效
uchar const RxAddr3[5] = {0xc3,0xc2,0xc2,0xc2,0xc2};
uchar const RxAddr4[5] = {0xc4,0xc2,0xc2,0xc2,0xc2};
uchar const RxAddr5[5] = {0xc5,0xc2,0xc2,0xc2,0xc2};

发送地址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3-03-07):
LZ,不要这么麻烦吧,直接在接收的把地址写上,然后在发送的地方把地址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顶,毕设会用到

网友:
mark一下,标志

网友:
不错啊,看了资料最多只能一对六,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一对多方案

网友:
mark,改天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还是经验足些,跟楼主学习!!!!!

网友(2013-04-12):
楼主你好,我也在调多对一,请问你是否遇到这样的现象:接收节点的EN_AA、EN_RXADDR寄存器均使能所有通道,然后发现有的通道能接受到数据,有的通道接收不到数据。但是把程序改成一对一,分别测试接收节点和每个发送节点,都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二对一,我的理解是二对一相比于一对一,只需要设置接收节点的EN_AA和EN_RXADDR寄存器,使能相应的数据管道,发送节点方面,只需要发送地址和接收节点相应的数据管道的地址对应。但是我这样初始化以后,发现两个数据管道,一个能收到数据,另一个就收不到数据。然后把接收节点改为一对一,均能分别和两个发送节点通信。楼主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是不是我前面的理解有错误?

网友:
虽然我不一定能看懂  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可以有偿帮我编个关于NRF24L01的程序么  不胜感激  加我QQ43566148详聊

网友:
楼主威武!多谢啦!

网友:
现在刚好做无线多对一,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用得上

网友:
mark,挖挖坟,最近在玩这个,楼主的帖子不错,支持下!

网友(2013-05-20):
mark, 前段时间有弄过

网友:
正要学习~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