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系统显卡驱动安装和adsl宽带连接怎么设置

楼主(2010-08-22):
听说ubuntu比red hot 操作简单一些界面也好些于是下了个ubuntu10.04的镜像只有六七百兆从windows下安装的安装后启动进入后上不了网ubuntu的3D桌面也用不了有谁装过的在这里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
没用过3D桌面的飘过,adsl宽带应该是 pppoe 和pppoeconf这两个包

debian:~# aptitude search pppoe
i   pppoe                                                                 - PPP over Ethernet driver
i   pppoeconf                                                             - configures PPPoE/ADSL connections

配置pppoe
debian:~# pppoeconf [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