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自动气象站远程服务器IP地址设计问题?

楼主(2010-08-23):
小弟最近在做一套GPRS气象站,现在碰到的是GPRS模块发送到服务器的IP地址是没问题,但是服务器一重启,它的IP地址就变了,下位机即气象站端就无法连到服务器了。考虑过域名访问,但是不太懂,哪位大侠有类似经验,求教

网友:
说明你服务器是用的动态ip

用花生壳之类的动态域名服务商,在服务器上安装个软件,就可以让域名总是指向你服务器的ip

网友:
花生壳也不是解决的办法。
1)自己架个固定ip的服务器,每次服务器换ip了,相关信息固定到这个机器
2)每次服务器换ip了,用gsm短信方式发送到下位机!

楼主:
第一种方法比较可行

网友(2012-04-19):
花生壳+域名访问,或者通过域名查询IP地址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