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发送问题

楼主(2010-08-23):
485的电路图如下

发送前将DE、RE置高,然后发送数据,如果我发送完数据后马上将DE、RE置低,则发送过去的数据有错。 如果我发送完数据后延时一小段时间(1ms)再将DE、RE置低,则发送过去的数据都没问题。
请问为什么数据发送完后还要延时呢。
还有那R4/R5的10欧电阻是干嘛用的,改成其他的(如20欧)可以吗?

网友:
485是半双工,只能发送或者接受,发送完了需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再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