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由十字飞行转成X方向飞行

楼主(2010-08-23):
现在的飞行方向是十字方向,即1号电机方向为机头方向;能否改成X飞行方向,即将于1号电机成45度的方向作为机头方向?

网友:
程序上的事,这个可以有。

楼主:
MK的0.78版程序能否通过参数设置实现X方向飞行呢,如能,怎么设置呢?

网友:
应该可以测试 需要mktool里设置 具体看看说明书,和这里以前的帖子 不过板子要转45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k的0.78版程序能否通过参数设置实现x方向飞行呢,如能,怎么设置呢?

0.78的版本不能设置x方向飞行,但是0.80就可以自由设置飞行方向,只不过没有源码了!这得托咱们国内那些xx人的福了,
不过还好还有目标代码,仍然可以升级!目前0.80g,同时MK-tool也要升为1.70版!

楼主:
请教4楼:
0.80如何设置飞行方向为X方向呢,是在MK-tool 1.70版里设置吗,具体该如何操作?MK-tool目录下有一个Quadro-X.mkm,是否导入此文件,不知如何导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得托咱们国内那些xx人的福了,

似乎你对那些xx的人有偏见, 如果没有人xx,你能玩上mk吗?你用的是不是xx的?

楼主:
继续在线等待高人的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在线等待高人的详解!

先回答这位tx的问题,我到不是高人,只是刚刚看到0.8g有这个功能:
1:首先是按住ALT键再点击Settings按钮打开全部设置功能:

按键 (原文件名:mk1.7.jpg)

2:在Mixer Setup页面里即可设置机头方向:

调整 (原文件名:mk1.72.jpg)

原版的升级说明: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Firmware-0.80

你可以试试看是否确实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得托咱们国内那些xx人的福了,
似乎你对那些xx的人有偏见, 如果没有人xx,你能玩上mk吗?你用的是不是xx的?

呵呵,RickyZhou似乎有些不高兴,可我觉得你不是我说的XX人啊,你只不过是在发布PPM code的时候忘记了注明是别人的作品,当时我有个贴子想和你探讨一下,可立马就被删除了,我还觉得挺郁闷的呢!

你还真说对了,我的第一套四轴就是xx人的作品,X500D,坛里的TX转让的,开始一点也不懂,鼓捣了半天也没有飞利索过,最后认真在坛里学习了不少时间,才知道原来500D的妈妈是德国人呢,之前还觉得挺为国人骄傲的,不过500D至少还是有点自己的东东,那个PPM Code功能用的是STC51搞的,只是比较笨,一个芯片编一个通道,没有你转的这个高明!

对于开源作品我的理解是个人研究和模仿是被允许的,商业牟利是不合适的,仿也仿了,卖也卖了,还希望大家当英雄崇拜,这也太和谐了吧!

最后再更正:目前为止,我仍然没有玩上真正的MK,只不过下载了MK的软件用于观摩学习,很是遗憾啊!这不,坛里同学正组织MK2.0的打板,正报名呢!

网友:
mk的0.80版程序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MK-tool软件里就直接可以下载了,我上载一个供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得托咱们国内那些xx人的福了,
似乎你对那些xx的人有偏见, 如果没有人xx,你能玩上mk吗?你用的是不是xx的?
呵呵,rickyzhou似乎有些不高兴,可我觉得你不是我说的xx人啊,你只不过是在发布ppm code的时候忘记了注明是别人的作品,当时我有个贴子想和你探讨一下,可立马就被删除了,我还觉得挺郁闷的呢!
你还真说对了,我的第一套四轴就是xx人的作品,x500d,坛里的tx转让的,开始一点也不懂,鼓捣了半天也没有飞......

其实老实说X500D那个复合PPM的方法看似笨,但是也有一定的好处。 它可以兼容所有接收机。 而我贴那个有部分接收机是不能用的。

网友:
Flight-Ctrl_MEGA644_V0_80g.rar好像不能用

楼主:
0.8版本对遥控信号没反应,不知有没有谁试过?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的晶体没插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M16搭了一个,使用天9和天6倒是正常,其他的也没有测试!

对于四轴的玩法,我觉的玩航模的喜欢遥控,玩电脑的喜欢手柄,关键是要把系统做稳定了!
我那个500d想了很多办法最后yaw陀螺仪仍然飘移很大,估计陀螺仪也撞坏了。并且500d的机架太单薄,震动很大,严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