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傻孩子,关于《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书中ad的滑动窗口均值滤波法

楼主(2010-08-23):
问题如下:
假设上述程序第一次运行,s_wADCBuffer数组中只有s_wADCBuffer[0]有数值,其他都为0(或者s_wADCBuffer数组中至少有一个为0),那么计算总和后,再右移ADC_BUFF_SIZE_BIT_COUNT位之后,结果不是就不对了吗?

下面为源程序: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g_wADValue;       //用于保存结果的变量
void Insert_ADC_Isr_Code(unsigned int ADCValue)
{
  static unsigned int s_wADCBuffer[ADC_BUFF_SIZE];
  static unsigned char s_cBufferCounter = 0;
  unsigned long s_dTotal;              //注意这里,不再需要静态类型了
  unsigned char n = 0;

//将A/D采样值加入到数组中
  s_wADCBuffer[s_cBufferCounter] = ADCValue;

//计算总和
  s_dTotal = 0;
  for (n = 0;n < ADC_BUFF_SIZE;n++)
   {
    s_dTotal += s_wADCBuffer[n];
   }
//计算平均值,并输出到一个固定的变量中
  g_wADValue = (unsigned long)s_dTotal >>ADC_BUFF_SIZE_BIT_COUNT;

  s_cBufferCounter++;
//判断队列指针是否达到边界
  if (s_cBufferCounter == ADC_BUFF_SIZE)
   {
   //队列指针到达边界,清零
    s_cBufferCounter = 0;
   }
} //End Of Insert_ADC_Isr_Code

网友:
前面几次数据都是无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几次数据都是无效的

可是你的程序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吧?

网友:
不好意思哈……不过我当时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下次我加一个旁批。谢谢您的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哈……不过我当时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下次我加一个旁批。谢谢您的反馈。

不好意思,我脑子愚笨,我不明白你说的“前面几次数据都是无效的 ”,到底你的程序是如何实现“前面几次数据都是无效的 ”?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所谓前几次数据无效意思就是,你直接丢弃前几次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前几次数据无效意思就是,你直接丢弃前几次数据就可以了。

哦,那就是这个缓冲区不存满的话,算出来的数据无效,那最好还是加一个存满标志,当存满时才允许读数据,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呵呵,别太较真,实际使用的时候往往不在乎前面的几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别太较真,实际使用的时候往往不在乎前面的几个数据。

哦,呵呵,领悟了!

网友:
滑动窗口均值滤波法要求被采集对象变化不是很快;若主程序中还有其他任务需要占用较多的时间,则用查询方式并不适合,会出现“反应迟钝”现象,而中断方式相对来说要好些~~^_^

网友:
to 【9楼】 Notting_Hill 半壶水
    您说的对的,不过这个帖子没有讨论使用查询还是中断,而且原书的例子用的就是中断。
                                                                  ——特此吐槽

网友(2012-12-16):
做下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