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的源程序里面的 # 号是什么意思?【人气旺盛、高手如林、充满热情的论坛,让初

楼主(2010-08-23):
下面是源程序片段,肯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
        //ASCII字符测试
#if (Font_type == 0)        //(8*8字体)
        i = 0;
        while(i < 101)
        {
                LCD_printc(j & 0x07, i & 0x0f, i + 32);
                delay200ms(); i++;
                if(!(i % 16)) j++;
        }
#else                                        //(8*16字体)
        i = 0;
        while(i < 95)
        {
                LCD_printc(j & 0x03, i & 0x0f, i + 32);
                delay200ms(); i++;
                if(!(i % 16)) j++;
        }
#endif

网友:
预处理标记。

网友:
自己google一下就有了,编译预处理

网友:
程序片段里#if....的意思是如果条件成立,则编译下面的语句,否则编译#else后的语句。

网友:
基础知识

楼主:
底子太薄,见笑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厚着脸皮继续请教:

#endif 的意思是否是预处理程序段的结束?

这样写程序应该会减少编译后的代码长度(c程序中有些行不编译了)?

网友:
#endif 的意思是否是预处理程序段的结束?
是的

这样写程序应该会减少编译后的代码长度(c程序中有些行不编译了)?
也可以这样做,不过一般用来进行条件编译的处理.

楼主:
多谢多谢!受益匪浅!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baidu下,林锐博士的 《高质量C/C++编程指南》PDF,
认真研读几遍,这是一本极佳的内功心法...

楼主:
哦,太好了,我一定弄来好好学习一番!

断断续续自学单片机七八个月了,买回来的各种快速入门类的书籍,里面的资料很不全面,有楼上推荐的好营养,一定好好吸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baidu下,林锐博士的 《高质量c/c++编程指南》pdf,
认真研读几遍,这是一本极佳的内功心法...

有那么多c语言作者,标准制定者写的好书,多读几遍自然靠谱,何必看这种没保障的野路子心法........

网友:
楼上说的这本书我有电子版的

现传上

《高质量c/c++编程指南》pdfourdev_577232.pdf(文件大小:326K) (原文件名:C高级语言.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相对于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是会有瑕疵,但以林锐的牌子,保障还是有的..
况且里面还教了很多工程实践知识,例如编码规范,我想抛开技术基本功不说,从一个人代码的编写风格,或许就能看出他是否跨入了专业程序员的门槛...

网友:
《高质量c/c++编程指南》我看过书,三分之一在说别的事情,这个电子版不错,后面的东西都没了。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看看《代码大全》还是很详细的,《C陷阱与缺陷》和《C专家编程》两本书也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当然相对于那么多的英文书籍,是会有瑕疵,但以林锐的牌子,保障还是有的..
况且里面还教了很多工程实践知识,例如编码规范,我想抛开技术基本功不说,从一个人代码的编写风格,或许就能看出他是否跨入了专业程序员的门槛...

编码规范这东西争议太大了,到处都是各种原教旨主义者......单就一个命名方式,匈牙利表示法就爱的人爱死恨的人恨死.....

洋人的书的好处在于,ANSI C规范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制定的,所以他们敢把问题讲透,敢打保票,敢和你谈为什么这么定,以及各种编译器的具体实现.国人的很多书因为担心出错,所以讲的很多都偏保守,不敢下定论的感觉.

楼主:
果然受益匪浅啊!

网友:
感谢
【11楼】 kangkang 阿沙
提供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