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熔丝位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23):
最近我司生产线上一使用M48的芯片出现产品出现无法ISP编程现象,初步判断是熔丝位设置错误。搭建一个外部晶振电路接入M48的XTAL1和XTAL2引脚(地线当然也接入),可以进行ISP通讯,用智峰软件读出熔丝位情况,发现芯片并非出厂默认状态,而是熔丝选择的为外部晶振。
    基于此种情况,本人当时以为直接对此M48芯片进行熔丝位更改即可解决。但在把外部晶振改成内部晶振写入熔丝,智峰软件界面也显示写入成功后,再次读熔丝位,显示的情况仍仍然是外部晶振(实际上是没有写入)。此问题困扰本人,请问各位有碰到此种现象吗?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拆下来的M48,有些能使用编程器改正熔丝,有些不能。

楼主:
经仔细查看,只要先earse后再更改熔丝位,也是可以进行不拆下来进行维修的。
问题解决!

网友:
lz买的是二手货吧,芯片已经使用过了,因此溶丝位并非出厂默认的状态,而且已经加密了。

AVR芯片加密后,通过ISP是看不到FLASH和EEPROM的内容,但溶丝位的配置是可以看到的,但不允许修改。

如果要修改,需要执行一次擦除操作,这样加密就取掉了,当然FLASH和EEPROM中的内容也被清除了,此时才可以重新配置溶丝位。

这些具体和详细的使用方法和要点,在我编写的教程中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