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32768无源晶振,如何制作有源晶振,加cd4069可以吗?LM3号称必须用有源晶振

楼主(2010-08-23):
RT

网友:
ZLG的:

说明:
由于Stellaris系列ARM芯片本身不能直接支持32.768kHz晶体,因此对于RTC等应用,需要外部的有源振荡器。
这是个典型电路,是利用74LVC2G14(双施密特型反相器)实现的32.768kHz有源振荡器。
适当调整C1的大小可以使输出频率更加精确。
R1是MΩ级电阻,可以解决起振困难的现象。
R2可以限制振幅和节省功耗,并改善振荡波形。
R3和C4组成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高频成分(如毛刺),改善输出波形。